1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USB输入,PW4056HH适用于中高端和海外

楼主(2024-10-26):
PW4056HH适用于USB口输入,可达1A充电电流给锂电池充电的1A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
PW4056HH亮点:
外围简单,线性降压,无需电感
内置锂电池充电管理
通过外围电阻的阻值来可调充电电流0.2A-1A之间
双LED灯指示
NTC电池过温保护,不用可把NTC脚接地即可。

PW4056HH充电电流和NTC过温保护设计参考:

如不需要NTC过温保护,可以把1脚接地,R1和R2和NTC电阻去掉即可。

PW4056HH与竞品的优点:
输入采用集成OVP过压保护
(输入达到6.8V时,PW4056HH关闭充电,输入拉低后自动恢复充电,)
输入引脚耐压采用高压工艺,输入脚VCC耐压可达28V
BAT电池引脚耐压采用高压工艺,BAT电池端引脚耐压可达20V
PW4056HH为什么是适用于中高端
PW4056HH内部晶圆面积大于常规品,增强稳定性,抗干扰能力
硬成本投入高,内部晶圆框架大,温度会由于竞品一些
采用一流封装厂(成本增加),好处是提高增强产品一致性和稳定性
当其他竞品有不良时,PW4056HH常常可以作为替换后,并无再发现问题。(目前有10家大批量工厂是竞品不良找过来的,更换后一直持续用PW4056HH)

降压型:输入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最高电压?V 起,根据不同 IC 压差不同。一般 2-3V 起;
线性降压型:输入电压要高于电池电压(无电感,常见的 4054, 4056 就是)
升压型:输入电压要低于电池电压最低电压;
升降压型:无要求电压谁高低;
内置 OVP: 防止输入尖峰高压和高压输入时,导致 IC 损坏,如达到输入过压关闭阈值 6.1V 以上时,输出为 0V,不充电。很
多没带 OVP 的充电芯片需要面对市场上快充充电器/劣质充电器的严格考验,会在消费者端收到一定很小比例的客诉,就是瞬间尖峰高压和异常高压输入导致。
更多型号需在原厂网站查看:平芯微

网友:
好文,先收藏起来,日后用。

网友:
好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
2A以上有没有推荐的8脚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