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轻型电锤有没有用方柄钻头的呢

楼主(2024-10-26):
这样的轻型电锤有没有用方柄钻头的呢!问了几家都是圆柄的!我就是有个重型的电锤,买了好多方柄的钻头,现在想用个轻型的电锤,不想买钻头了!

网友A:
大多数都是圆柄,如果是方柄与普通交流电一样了,商家还整啥

网友:
轻型电锤一般是圆柄的,重型电锤一般是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多数都是圆柄,如果是方柄与普通交流电一样了,商家还整啥

我的26电锤也是用的圆柄的

网友:
圆柄的钻头。

网友:
这种款式的就是,方柄的

网友B:
轻型电锤一般是用圆柄钻头,方柄钻头一般用于中型电锤上。你不能因为手中有几支方柄钻头而到处去找用方柄钻头的轻型电锤,属于本末倒置了,而且很难达到目的。钻头才值几个钱啊,犯不上大动干戈。

网友:
我正想重型也可以圆柄,不买方的

网友:
磨磨,磨成理想的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方型转接圆形的转接头。

网友:
切掉前面方的部分就是圆的了,电锤重载容易冒烟

网友C:
随便买一种,再弄一个这种转换头就行了,价格还行,以后两种钻头都可以用
电锤圆柄两槽转换方柄四坑冲击钻头,方柄四坑转换圆柄两槽转换头

网友:
同款南威电锤,因为用的量不大,所以也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便买一种,再弄一个这种转换头就行了,价格还行,以后两种钻头都可以用
电锤圆柄两槽转换方柄四坑冲击钻 ...

反过来的转换器有吗?

网友:
这种是方柄的,也不大

网友:
只要孔径在电锤承受范围内就行,加转换头后*0.8的损耗计算就行(就是26当22用,24当20用)。

网友:
都用的是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型电锤一般是用圆柄钻头,方柄钻头一般用于中型电锤上。你不能因为手中有几支方柄钻头而到处去找用方柄钻 ...

我支持这个理念!

网友:
我的这把奥力特轻锤就是用方柄四坑的。第三图的机器前面两把(东成、奥力特)因为没有离合器被我卖了,大有轻锤连续打打孔冒烟烧了,尸体卖了40元。现在在抖音直播间买了下面那把红色的电锤,有离合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