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一台凯迪拉克SRX/博士车载功放,附芯片电路资料

楼主(2024-10-26):
拆机一台SRX功放 做工很精悍

网友:
BOSE上面用的也是一般的电解电容哦

网友:
车规级做工好

网友:
走线清晰,做工还算规整,牌子货差不到那去

网友:
bose效果杠杠的

网友:
这玩意车规可靠性很高了,改下当功放

网友:
比一般的普通功放可做工好多了

网友:
还可以,不亏是bose,做工不错,板子画的感觉有点像自动布线的~~

网友:
做工还算规整

网友:
看见BOSE的字眼,很高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