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这张tf卡被写入了多少数据,有办法查看么?

楼主(2024-10-26):
现在的tf卡是不是最多只能擦写个100次?

100次以后就会突然挂掉么

网友:
确实有擦写次数的限制,但100多次还远得很吧。

网友:
TF卡的寿命不可能才100多次的读写,但劣质的就难说了。e.g.,早期的优酷土豆路由器、京东云路由器,里面不就用TF卡当存储(现在是eMMC) —— 这种路由器都是一年的质保,要是TF卡寿命这么短,售后岂不爆炸

网友:
正规卡一般都上千的擦写次数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问好售后,质保多久

网友:
tf,  哪怕是 emmc 都是分三六九等的。。

网友:
正品的TF卡,应该是100的N次方读写次数

网友:
不知道还没用坏过

网友:
正品不会出现,

网友:
卡好像没有smart数据

网友:
现在3D nand基本上不止100次

网友:
100次肯定不止的

网友A:
如果不放心,直接买新卡,现在64G不到20块钱。绝大多数SD卡都没有smart数据,所以很难看出写入量和寿命,而且还不像U盘那样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量产工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放心,直接买新卡,现在64G不到20块钱。绝大多数SD卡都没有smart数据,所以很难看出写入量和寿命,而 ...

前几天在狗东买的64G是40,挺贵的。大佬说的20在哪买的?用得住不?求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在狗东买的64G是40,挺贵的。大佬说的20在哪买的?用得住不?求分享。 ...

狗东,朗科的64G,A1U3V30,还是不错的,有券的话15以下,没券的话,20以下,可以进秒杀频道看看。不过日常也是20不到的价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狗东,朗科的64G,A1U3V30,还是不错的,有券的话15以下,没券的话,20以下,可以进秒杀频道看看。不过日 ...

多谢大佬。这卡怎么样?能用住不?做车载监控录像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佬。这卡怎么样?能用住不?做车载监控录像用。

车载监控、家用摄像头监控都挺合适的,64G现在性价比最高,比较推荐狗东朗科联名款,红色狗头印刷的,个人感觉要比普通版好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载监控、家用摄像头监控都挺合适的,64G现在性价比最高,比较推荐狗东朗科联名款,红色狗头印刷的,个 ...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
这个东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BCH的3D TLC不止100次PE,不过也不会很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