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糟糕的小电流挡精度

楼主(2024-10-26):
61E+刚上市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批购买的,当时到手就发现小电流挡精度超差了!玩了几天,返厂校准后,精度还可以,后来又不准了,我又自己校准了!距离上次校准,大概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需要稍微精确测量的时候,一般也不用61E+,我对它的电流档没信心。
今天闲着无聊,又测试一下小电流档,发现,精度偏到姥姥家了!已经严重超差了。喜欢打磨的,可以去想办法打磨一下小电流档了,太差劲了!问题最严重的是220mA挡。众仪的小电流档也一般,温飘也明显,但是,也没61E+这么离谱。

网友:
我的61e+还行啊,好像没啥变化~
反倒是挺准的

网友:
放坏了吧

抚摸党通病

网友:
别看数字,看指针,刀刀压线可以啊

网友:
100ma居然偏差那么大,不知道大电流档位怎么样,我总感觉61e+ 电流档出厂校准偏差非常大

网友:
我都没这么好的表。羡慕楼上的各位土豪坛友。

网友:
大名鼎鼎的UT61E+,小电流挡精度不给面子啊。

网友:
确实不行啊   偏差有点大啊

网友:
我没用过这些表,只要差不多就行,平常修一修家电或者什么玩意,能对付就行。

网友A:
采样电阻阻值漂移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这也漂得太离谱了

网友:
取样电阻只换高精度低温漂的,贵不是问题。

网友:
放着就会坏,那说明有问题

网友:
国货对温度和湿度控制的不好。

网友:
我的61E+20A档也不准

网友:
以哪个有标准呀,众仪吗?还有基准电流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阻值漂移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这也漂得太离谱了

我觉很多元器件都会影响,毕竟这个要通过软件计算,那个元器件只要有偏差,计算结果肯定不一样,福禄克用了大量低温飘高精度电阻不是没有道理,看似不关键的地方都用了同样的精度的电阻,保证了总体电路的精度,貌似也很少看到福禄克万用表用电解电容,这玩意性能下降能影响很多地方,比如供电不稳定噪声大等等,以上个人瞎扯,大神勿喷,欢迎纠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很多元器件都会影响,毕竟这个要通过软件计算,那个元器件只要有偏差,计算结果肯定不一样,福禄克用 ...

我有2台101和2台117c,飘的都没边了,117比101还要飘,我以为是我2台都有问题,结果其他人也有,福禄克起步最起码是2000元的179了,其他的底端的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2台101和2台117c,飘的都没边了,117比101还要飘,我以为是我2台都有问题,结果其他人也有,福禄克起 ...

我的101,2013年入手的,10年了,测电阻基本上还是很准

网友:
偏差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很多元器件都会影响,毕竟这个要通过软件计算,那个元器件只要有偏差,计算结果肯定不一样,福禄克用 ...

要弄清楚为什么会漂,首先要明白哪些因素会造成这个漂。
万用表的电流测试原理,是让电流通过一个采样电阻,再测量这个电阻两端的电压,算出电流值。
漂的原因,要么是这个电压测不准了,要么是采样电阻的阻值变化了。

楼主测试是10mA偏差不到0.1%,那么大概率这个电压测试的漂移不大。
而100mA电流偏差超过1%,说明这个漂移,极大可能是200mA电流档的采样电阻阻值变化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