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索纳塔八换主驾驶位风道翻板电机

楼主(2024-10-26):
索纳塔八代,前段时间发现主驾驶位只出冷风,不出热风了。在网上查了一下,都说是风道翻板电机坏了,问了几家修车店,说的比较严重,说得拆开看了才能定故障,才能定配件等等。
后来,自己忍不住先拆为敬了。第一次没有拆开,是图中有卡子的地方很紧,拆不动,装回去了;第二次研究了一下,用手摸到卡子位置,觉得用力就行,然后就搞定了。
电机不太好拆,位置在行车电脑的后面,空间非常狭小,拆下来后,比照着买了一个,装机前先插电试转一下,然后装回去。功能恢复正常。
最后那张图是用手机摸着照的,大概的意思吧,类似的图网上也有。
有个问题没太明白,原来的电机拆开看了,电机没坏,齿轮也没有明显的问题,装新电机前把旧的电机插电,也转,不知道什么问题。
第一次发这样的贴,没经验,对有类似问题的同好们可能会有借鉴作用吧。(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A:
车子在发动的情况下,迅速将风量旋钮开到最大,将翻板吹到热风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子在发动的情况下,迅速将风量旋钮开到最大,将翻板吹到热风道。

吹不动,一是电机执行机构里面有滑动电阻,应该是调整与风量旋钮联动,调整混合风位置用的;二是电机外边驱动一个带凹槽的板,凹槽板带动风门摇臂,根据风量旋钮位置确定风门位置,以达到混合风的温度。
换电机的时候没想太多,所以忘了拍电机、凹槽板和风门摇臂的配合位置了

网友:
看到这图就没动力了

网友:
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要不是插头接触不良,要不是活动件卡住阻力过大造成的
拆开换新电机时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不动,一是电机执行机构里面有滑动电阻,应该是调整与风量旋钮联动,调整混合风位置用的;二是电机外边 ...

我的轴也断了,没有修能吹过去。

网友:
我现在的车冷热风也是电控的,不喜欢。上一部车是铃木,手动推拉杆的,直观又可靠,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啥都搞电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