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一个内阻仪探笔

楼主(2024-10-26):
做一个内阻仪探笔,一段USB线,只有两个探针不够用怎么办,加铜管。

伸缩探针

铜管

线插进探针底部的孔用钳子夹一下,不用焊接了。

套热缩管

好几层热缩管

用牙签顶进去

外面包热缩管

测试完美

网友:
这个创意好,简单实用。

网友:
不焊接内阻会不稳定吧

网友:
好用就好,关键是一定要处理后接头,尽量减少接触电阻值。

网友A:
铜管接触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管接触靠谱吗?

靠谱,测试一样

网友:
不错,接触电阻多大?

网友:
缩小版的电池测试顶针

网友:
这个工具简单实用

网友B:
用牙签顶压能压稳实不?

网友:
测试有差别吗

网友:
做成同轴式探针了,也不错,不过要注意铜管的接触电阻,其实探针用红包抵扣后基本不花钱的。

网友:
接触电阻对四线测量影响很小可以忽略,其实最大的接触电阻在探针内部,探针、弹簧是钢材接触。就是有几个欧姆的接触电阻也影响不了四线测量或影响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
铜管和外面的线得焊接才行吧

网友:
好创意,学习了

网友:
哈哈,和我做的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牙签顶压能压稳实不?

可以,挺紧的,再把后面稍微夹扁一点点

网友:
线阻应该算进去!!!

网友:
看起来有点潦草,实用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