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机维修HAP AC2 RBD52G MIKROTIK 路由器

楼主(2024-10-26):
拆机维修HAP AC2 RBD52G MIKROTIK 进水不开机的路由器

外观完好,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箭头的位置,用尖头 镊子 卡下去 往上耗,取出卡槽

天线有点生锈了,没有严重锈蚀

天线屏蔽盖生锈了,其它地方完好

拆开散热片,进水生锈的地方刚好是 WIFI功放的位置

估计泡水时间很久,比较担心主板被锈穿了,要完蛋!

用万用表测试二极管档 阻值正常,通电测试 电流很低 不启动

AOZ2262QI-18,测试电压 5V偏底 只有1.85V

研究了一下电路,电压输出反馈电路

问题点 AOZ2262QIF 因泡水DFN针脚虚焊,生锈的地方擦干净不影响电路没有断线

重焊Z2262QIF 电源芯片,故障消失,所有功能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欢迎大家分享讨论,谢谢!

网友:
还带USB功能的啊

网友:
这个散热很漂亮

网友:
这个散热片看上去很不错啊,可能不是铝的是贴的刷了黑漆吧

网友:
没有看到CPU和交换芯片型号,不完整。

网友(2025-06-28):
CPU IPQ-4018 你们方便看一下电源吗?我手上几个电源 不知道哪个电源是这个路由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