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方太EH20Q抽油烟机,并换排烟管

楼主(2024-10-26):
本来今天约好要装美的j25s侧吸新油烟机。安装师傅偷懒,约的上门免费测量不来,说肯定能装下,结果橱柜低了没法装。只能拒收他自己现场拖回去,还想要我强制签收,没搭理他这种无聊要求,官方客服都是说直接拒收就行。
新机器就只能退了,本来是领佛山政府补贴20%,可以全国发货,只要八百多块钱。那老机器已经提前拆下来了,没油烟机用,干脆就拆洗了,机器本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年久未清洗吸油烟效果差。

风扇油污太多,噪音太大,吸油烟效果差
把风扇拆下来费了好大功夫吸了,在风扇烟道里面清理出了几斤油垢。

之前准备给新油烟机的排烟管是200mm直径3米长的,虚标最多2.3米。
这旧机器排烟管是170mm直接的,装回去发现旧烟管已经有破洞了,那没办法只能把200mm的装上用了。公共烟道止逆阀处就用送的箍圈箍紧,再铝胶带密封,没漏风。
油烟机侧就只能用两根不锈钢扎带首尾相接扩长箍紧和两根塑料扎带首尾相接箍紧。箍紧后再胶带密封都未漏风。

都安装好后最高档位噪音从70分贝降到了60分贝左右。

打算先用用旧机器算了,拆过后发现旧油烟机电机是全封闭的,轴承很顺畅。风扇是全铝结构,小叶片上插销装入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方太官方提供深度清洗服务,价格也不贵,我一般都叫售后来清洗——实在是闻不了那个老油的味道

网友:
看来老的这个质量很好的

网友A:
我都没勇气洗,油污太厚了,干脆换个新的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勇气洗,油污太厚了,干脆换个新的算了

这个确实是的,不好干

网友:
凡是长期使用以后会有清理的问题,装修时应该预留拆修空间

网友:
家里用的同款方太抽油烟机,平时炒菜少,吃得不油,目前还是很干净的。

网友:
欧版抽油烟机,比现在侧吸的好

网友:
老的油烟机洗起来确实费劲

网友:
油烟机清洗是个麻烦事,自己搞过一次,后来叫第三方来洗的。

网友:
我感觉那个油污,实在没有动力去清理了,用几年换一个新的算了,而且我觉得就算深度清理,如果不是把扇叶都拆下来那种,意义不大,风机上的 油污估计都有个几斤。

网友:
能自己上就不找不靠谱的

网友:
拆下来用火碱泡

网友:
谢谢分享,常规拆机贴,方太是品牌可不是山寨

网友:
深度清洗服务

网友:
前段时间也是换了家里的油烟机,里面油污太多了,炒菜时烟雾腾腾,拆开检查,觉得清理难度大也不能彻底,直接还是换了新的,现在排烟效果杠杠的。

网友:
方太比你现在买的货好多了

网友:
油污太厚了  要是我  直接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