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蓝牙音箱Garinemax GM-B300拆解换电池

楼主(2024-10-26):
这货电池坏了,插电源开机没声,必须用电池开机才有声,音质还行,有充电芯片,不是简单粗暴的二极管加电阻,空间有限,换不了大电池

网友A:
老手机电池,都是存货了。

网友:
奇怪的设计,直接用电源不开机

网友:
bl-5c我记得这个型号用的多

网友:
这电池够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手机电池,都是存货了。

现在都是不可拆卸的手机电池

网友B:
可以直接捆绑充电宝供电

网友:
换个电池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捆绑充电宝供电

外挂太丑了

网友:
找个合适的手机电池焊上。

网友:
第二张图的走线看起来做工就比较山寨呀

网友:
换个电容,用电容当电池,跟行车记录仪一样,行不行

网友:
还有插电开声音的。。。。。

网友:
不错啊,竟然是两个喇叭啊。

网友:
老货还是用料多

网友:
试试安排18650进去

网友:
看起来不错呀!

网友:
这种软包锂电池容量最大才1200毫安换了也很快不耐用了

网友:
把粘电池那个地方切掉,斜着放一颗18650放得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