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带芯片的指针万用表:CHNT MF78F拆解测试

楼主(2024-10-26):
之前的S470PRO卖了,那个精度差适合电工,这次双11买了个外磁芯片指针万用表,尝尝鲜
永承的ES118芯片,感觉精度不错,只要零位校准好基本刀刀压线。
但是这个零位得用AD584的5伏校准,校准完电阻档和电压档基本刀刀压线。
还有一点100UF电容改47加快指针速度,我感觉精度差一线有影响。
使用芯片指针表,指针万用表的特性就没了,X100K电压0.8V,X10,X1,X100都是1V,X10,X1是3.2V。
电容档测试了22UF,47UF精度正常速度也可以
比数字快感觉
频率挡就是个废物,只能测量市电频率,镊子电桥的100,1K,10K没反应
虽然精度不错,但是表头感觉有问题,测量时需要用手指磕一下才能压线到正确读数,论坛上搜索一下发现不少人用天宇88系列都遇到这个情况,包括我的S470PRO,这种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正犹豫要不要退。

网友:
正泰也玩芯片指针表啊

网友:
晶振感觉有点虚

网友:
先吃个螃蟹

网友A:
到底算指针表 还是算数字表啊?

网友:
多少钱买到的?

网友B:
看精度好像不错,90年代在电子报见过一款指针数字双显示的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算指针表 还是算数字表啊?

数字表换了个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精度好像不错,90年代在电子报见过一款指针数字双显示的表。

精度不错,只要调准电压档,电阻档刀刀压线

网友C:
有特色的一块表,留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特色的一块表,留着吧

嗯留着吧,毕竟这样的表不多

网友:
感觉够用了

网友D:
为啥不用LCD显示一个指针呢
大概是因为成本要高出不少

网友:
数字表换了个显示器

网友:
如今指针表也使用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用LCD显示一个指针呢
大概是因为成本要高出不少

我觉得指针的成本要比液晶高吧。应该是指针的响应速度要比液晶快。

网友:
这机械表功能多

网友:
还用了硬芯,这表不错,指针表用着舒服

网友:
解决办法就是卖了!这表集成了指针表和数字表的缺点于一身

网友:
正泰芯片指针表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