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加热饭盒电源损坏修复

楼主(2024-10-26):
不通电,检查没有5V输出。芯片是0B2222EC,测量整流二极管没问题,大概率是芯片损坏。手头没有这个芯片,直接用5V模块代替,完美修复。

网友:
简单替换挺好的

网友A:
加热饭盒

鸡肋产品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饭盒

鸡肋产品

厂家:没有需求也要创造需求...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网友:
办公室省钱利器

网友:
220伏转5伏?感觉还是换新的合适,都锈迹斑斑了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可以直接替换,真不错。

网友:
简单替换挺好

网友:
正确的解决方案,修的费用比模块更高。

网友C:
内胆是不锈钢的吗?

网友:
厉害了,这个替代的想法真好。

网友:
用5伏电源替换也可以

网友:
简单直接。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饭盒

鸡肋产品

看需求了,我天天带饭去公司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胆是不锈钢的吗?

是的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原理,可以直接替换,真不错。

就是原来5v坏了,把坏的芯片拆掉,直接用220转5v模块代替。

网友D:
冬天到了,对加热饭盒感兴趣,使用时还要另外加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冬天到了,对加热饭盒感兴趣,使用时还要另外加水吗?

要 这个可以把生米煮成熟饭

网友:
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吧,看着有的地方线路板都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