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比亚迪充电桩拆解

楼主(2024-10-26):
(图片)

楼主:
感觉各位看官老爷支持

网友A:
为什么要拆解?怎么没有文字说明?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拆解?怎么没有文字说明?

用米子螺丝刀,中间带洞的那种

网友:
这玩意里面电路板的作用就控制两50A继电器通断??外加个跟汽车ACDC通讯检测好坏和电池电量状态?

网友B:
怎么感觉这玩意,很普通的样子,没有什么亮点呢,实际测试是多少w功率呢?

网友:
慢充桩本来就是卖一个保护电路

网友:
原来充电不变压?

网友:
看来充电功率及控制部分不在这个所谓的桩上,完全在电池上啊!

网友:
联机控制全在电池上

网友:
看来这玩意主要是做在防水和大电流上了

网友C:
这玩意就把插头类型转成汽车用的?这玩意卖的死贵近1000大洋呢。直接控制一个通用的交流接触器不更好吗。没看见和汽车电池通讯的线在哪里

网友:
比亚迪的电源品质没的说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输出电压是多少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感觉这玩意,很普通的样子,没有什么亮点呢,实际测试是多少w功率呢? ...

理论上是7k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就把插头类型转成汽车用的?这玩意卖的死贵近1000大洋呢。直接控制一个通用的交流接触器不更好吗。没 ...

输出线里那根细的红线就是CP信号,根据它与地线之间的电压差来判断工作状态~

网友:
cc检测在哪儿?

网友:
7千瓦,主板端用这种螺丝压线  。着火风险隐患大啊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直接将交流电怼到车充电口上,就是多一套控制电路,电压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