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24寸LED显示器 待机 开机 耗电 LT2452pwc ……

楼主(2024-10-26):
  联想   LT2452pwc   图片没有拍,  关机 零点几 ,开机状态 19 - 21 W  ……

网友:
非常省电啊。

网友A:
LED背光确实比以前的ccfl的省电多了,
我的老的DELL24寸,打满亮度开起来100多W,,,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背光确实比以前的ccfl的省电多了,
我的老的DELL24寸,打满亮度开起来100多W,,, ...

  差距太大了  联想这个显示器不错的  B站有一个评论

  你这二年耗电  够买个显示器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距太大了  联想这个显示器不错的  B站有一个评论

  你这二年耗电  够买个显示器了  ……

显示效果还是灯管的好,

网友:
LED显示器功耗低

网友B:
显示器还有个待机状态,就是有信号自动开机,无信号自动待机,跟关机还是稍微有点点区别。

网友:
关机 零点几 ,开机状态 19 - 21 W,这个数据很正常啊,刚刚看了下自己用的显示器数据差不多一样。

网友:
24寸功耗差不多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还有个待机状态,就是有信号自动开机,无信号自动待机,跟关机还是稍微有点点区别。 ...

  就是电脑关机  显示器 不动  ,显示器电源开关不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脑关机  显示器 不动  ,显示器电源开关不关

那就是待机,这个待机功耗挺小的。

网友:
我的27寸4K,显示状态4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