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摄像头把镜头拆下来,再装回去,就变模糊了,怎么办?

楼主(2024-10-26):
把镜头旋下来了(红箭头指向的部分带螺纹,可以旋下来),

然后再装回去,
为何获取的图像就变模糊了呢?
是不是对焦不准了?
该如何维修好呢?

网友A:
原因是:进水、、、、鸟。

网友B:
带电看图像,拧螺纹,图像清楚了打点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是:进水、、、、鸟。

可能性很高,很多的摄像头里,都放着一包干燥剂

网友:
有可能是把原来设定的焦距调过了,可以看着监视器慢慢旋转调整镜头焦距,调整到清楚为止。

网友:
调整镜头焦距,调整到清楚为止

网友C:
往外或往里一点一点慢慢拧,直到清晰为止

网友:
手动聚焦,直至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电看图像,拧螺纹,图像清楚了打点胶

打什么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外或往里一点一点慢慢拧,直到清晰为止

你试过给摄像头换镜头么,要开机带时候调焦距么?

网友:
焦距不对了,得通电调整。

网友:
我最多敢带下面的塑料底座一块拆,单拆镜头还真没搞过。
另外好像除了电脑的老式视频聊天的摄像头外,正常的应该都是把螺丝部分打了胶不让用户乱动的吧

网友:
这是定焦的,必须根据距离手动调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试过给摄像头换镜头么,要开机带时候调焦距么?

怎么才算调整好?调整是不是挺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调整好?调整是不是挺难?

没其他办法,只能一边调一边看图像啊。图像清晰了就是调好了。打不打胶是稍微固定一下,怕螺纹再碰走了。不打也没事。
原因就是镜头对焦距离被你拧过了,要重新调。

网友:
不用调,也不用担心进水,是你安装反了,有个板子需要调一下方向。我遇过一次,镜头都是固定死的,根本调不动,有个小板子安反了

网友:
我刚把焦距2.8的换成了2.1的,必须调,而且整个镜头带主板要前移,否则外壳前面开的洞洞会形成明显的暗角。

网友:
你拧下来了是吧,那个螺口就是调焦的,如果是拧动了就是会虚焦,开机监视状态看着画面,拧清楚就行了,有阻尼油的,经常修的可以不打胶,调好就放哪里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才算调整好?调整是不是挺难?

随便度娘一个这个图。用你那个头打开看着它,你肉眼看画面,拧到清晰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