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求LT1021完美方案

楼主(2024-10-26):
1.LT1021可以短稳校准6位半,这个大家都知道
2.找来找去也没见到那些LT1021是非常完美的方案,大家先看看咸鱼几个成品方案,
3.做这个方案不是为了长稳,每次使用的时候调整电位器精调,用7位半校准6位半,6位半校准5位半就可以,

网友A:
再稳定也要通过靠谱的标定才有参考价值,这一些用几个普通电位器去调0的,你觉得稳定?信得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稳定也要通过靠谱的标定才有参考价值,这一些用几个普通电位器去调0的,你觉得稳定?信得过? ...

我没说清楚,LT1021就是做10v-1000v的,不需要长稳,就是用7位半校准6位半,每次使用都调整一下

网友:
DIY了一个10-100V不使用微调电路,2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四位半表测)

网友:
用得到 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
其实LT1021使用电位器微调,稳定性也是有保证的,虽然这种3297电位器温漂可能高达200ppm,由于其上下臂同时同方向漂移,分压点基本不变。不使用微调电路肯定更稳定,对于数零一族来说,就没有那么顺眼了。

网友B:
1000V版本的,何为完美?不够简洁还是不够稳定?要简洁,这个串起来就完了,还能怎么简洁?要稳定,几个ppm以下的温飘,对付个一般表绰绰有余了。哈哈
自从朋友给我推荐了光电倍增管电源模块,1021高压版就基本用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0V版本的,何为完美?不够简洁还是不够稳定?要简洁,这个串起来就完了,还能怎么简洁?要稳定,几个ppm ...

修大师,你这个光电倍增管电源模块输出电压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大师,你这个光电倍增管电源模块输出电压稳定不

对付四位半没问题,稳定时间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大师,你这个光电倍增管电源模块输出电压稳定不

光稳定模块10v有点难,微调太麻烦了,100v-1000v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稳定模块10v有点难,微调太麻烦了,100v-1000v没问题,

想想万用表是如何测1000V的,都是电阻分压100:1。
用同种电阻串并联构成的分压器,加一个能输出高压的电路,配上15元的辣妹399和几元的运放,无论从功耗,可靠性,中长稳还是价格,都远远比串100个这个方案好。
lt1021这个基准不预热的话,开机后自热造成的湿度变化产生的电压改变可以被6位表观测到。最初的一个小时可能会变化几个ppm,用起来我觉得并不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LT1021就是做10v-1000v的,不需要长稳,就是用7位半校准6位半,每次使用都调整一下 ...

可能你对LT1021制作的1000V基准器有所误解。原因是:
1、LT1021串联10个,再串成1000V,可以以10V步进分档,以10V或10的倍数都可以取得相应标准值。
2、LT1021串联后噪声<1ppm,温漂<5ppm/°C,还有老化方面,都会被平均;另咨询过老大,LT1021并联后噪声、温漂、老化之类的得到平均(比标称值低),缺点是负载特性变差。当然用于校准7.5位以仪表问题不大。
3、LT1021串联没必要用上电位器,对噪声、温漂影响很大,只需要对芯片进行筛选就行了,输出接近9.9999---10.0005V都行;如果有耐心多将芯片测试一下,筛选好的芯片10个串联,基本上可以保证100V以内稳定在6.5位;100V、10个芯片一片PCB板,十片组成1000V,这样容易调试、测试。
4、LT1021串联尽量选择LT1021BCN8-10塑封,贴片麻烦有应力需要处理;PCB板需要做好恒温措施,以前用珍珠棉或发泡板,现在有聚氨酯XPS挤塑板直接挖槽放进去就行了,但要做好绝缘措施。
-------------总之,LT1021可以串联到1000V,多串多并后并不比LM399差,扩展性能比399强,LT1021尽量选择DIL;LT1021二手拆机货便宜,经济、实惠,制作简单;但筛选较为麻烦,需要常温与恒温进行比较;单片PCB最好是先调好恒温措施再串联,减少调试麻烦。

你要闲鱼看到的那几款中,只有这两款知根知底:
一、一亿哥(cmcc989)

二,Reverseking 开关切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