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显测电笔不亮

楼主(2024-10-26):
故障:自检功能 灯不亮
买来新电池LR41 电池簧片和笔尖接触线也重新焊上锡

测市电
显示110 灯会亮

是哪出问题 怎么检查?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买了6年,都没用几次
前天看到 自检测试和测市电都正常
过天就不亮了 以为电池没电,

网友A:
垃圾产品,坏了,这东西别碰

网友B:
扔了吧

去拼夕夕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产品,坏了,这东西别碰

想了解下原理 顺便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

去拼夕夕买个新的

想学点电子知识

网友C:
就几个电阻、三极管,逐一检查一下。

网友D:
是不是背光哪个发光管坏了?

楼主:
前面的发光二极管 万用表测了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几个电阻、三极管,逐一检查一下。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背光哪个发光管坏了?

测市电只显示110V不对 二极管会亮

自检功能 失效:按位直接键和笔尖 发光二极管不亮

网友:
所有零件测一遍,就好了。

网友:
建议买个新的,不贵。

网友:
买新的,德力西的那款就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