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7-4770 或 1241v3 功耗 待机 满功率 ,比较看半天 继续 Win7 ……

楼主(2024-10-26):
  联想E32工作站  1241v3   K620 32G  4个风扇  SSD  AC56无线网卡 , 软件测得 胡说八道  ……

  待机32w   扣除:主板 独显 风扇 内存 固态 无线网卡 电源转换损耗  , 结论:CPU耗电很低  ……

  满载  CPU 工作在 80%  大概推断 CPU满载105W ,比较老半天 这些年除了制程增加密度 降低功耗  单核没多大提升 ……

  按照说法12代省电  但是就算每天  开10小时 对比增加20W最多 十年也不过 300块钱 电费,   台积电代工这一代 也是废物  弄不好和14代一样  ……

  还是准备弄个9代至强  原生支持Win7工作站  ……

  ARM  假以时日  弄死 X86  ……

补充内容 (2025-8-20 01:03):
补充 :这个是带显示器测试 显示器工作状态 20W ,  待机就是0.76W ……

补充内容 (2025-8-20 01:10):
上面补充错误 ,纯测试主机  ……[/

网友:
纯围观...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网友:
我也用功率表测过、台式机一般使用不怎么费电的、浏览网页啊、一般应用这些、加上液晶显示器也就30--40W左右功率;用专门的烤机测试软件或某些游戏软件CPU满载状态功率能到100多、200多瓦、再加上独立显卡满载也是100多、200多瓦、最多也就300多到400多瓦的满载功率;新一代CPU和GPU主要是同等功耗下算力更强一些、也就强出20%、30%左右、没有强出几倍那种。

网友A:
人家说的新制程省电,是只同样性能的情况下。

或同样功耗下,性能高多少。

你单比功耗,不必性能怎么行。

这样的话,我用纽扣电池的计算器完胜。

网友:
12代真的很省,处理器待机少于1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新制程省电,是只同样性能的情况下。

或同样功耗下,性能高多少。

+1,电子计算器完胜

网友B:
看来用老款的笔记本改装成一个nas不错啊

网友:
性能提升,功率也提升了,但同等功率下,性能更强

网友C:
你这个功率计我有同款,北电仪表,只是你这个带  发帝  商标,这是新款?

网友:
性能提升,功率也提升了

网友:
说单核没提升有点扯,你去对比一下i7-4770和i7-12700单核跑分,看看有多大提升!每一次升级都是工艺制程和架构的同时升级,换来的是用更低的能耗获取更高的单位性能比值。不过英特尔这么些年一直在挤牙膏,被AMD追赶急了就挤点牙膏,不急就少挤点,尤其是这12  13  14代牙膏有点少。性能提升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而已!处理器有时候不能光看纸面上什么主频和核心数,还得看架构,工艺制程,二三级缓存提升,指令集的增加,只能说你的要求比较低或者比较特殊需要win7.并不代表这些提升对大部分人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功率计我有同款,北电仪表,只是你这个带  发帝  商标,这是新款?

不清楚 ,当时闲鱼一人有一堆   有一天突然降价 10块一个   弄了四个

网友:
日常使用,电费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
习惯WIN7还好,如果不习惯,省不了多少电,用着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用老款的笔记本改装成一个nas不错啊

对于要求不高的人来说,省钱还是硬道理

网友D:
很多人对intel的现状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intel已经全面落伍的现实。以前还能用intel自己的芯片制造工艺不行来作为借口,可现在同样换用台积电代工的所谓十五代CPU如此拉跨的性能就足以说明intel的设计能力实际也被严重高估了。如果intel还是抱着老子天下第一的迷之自信,继续各种花式“挤牙膏”“换接口”,再不进行脱胎换骨的革新,前景将非常暗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对intel的现状表示非常不能理解,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intel已经全面落伍的现实。以前还能用intel自己 ...

确实,台积电的制程工艺领先太多了,

网友(2025-08-29):
其实哪怕i5 2500这个cpu ,平时浏览网页,整机功耗也就5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