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IBM 380XD笔记本电脑

楼主(2024-10-26):
上段时间在小黄鱼上看到一台380XD说是有密码,液晶屏暂时能看到漏液,但不知道到底开起来会怎么样。因为密码还没有破解。今天有空,先拆开来看看,这个密码应该是可以破解的。

拆的时候没有仔细拍照片,没拍全,大家讲究着看吧。
先来个整体照片吧,照片是卖家拍的,明显看到液晶屏有漏液。

开拆,拆掉底下的所有螺丝,键盘有好几个排线都拔了,这个没拍照,拿掉键盘和C壳

里面比较好拆,先把软驱和硬盘拆出来再说。硬盘没拍照,软驱是sanyo的。

拆掉这二个大件后

开拆CPU散热

外面还有螺丝固定着,也拆了。

这下看到主板了

老机器喇叭还是比较大的,但只有一个。

拆拆拆

看到CPU了

TT233 SL28Q 不知道是不是233的主频?应该是奔腾的

当时这款机器应该算是高档机了,居然还有飞线?难道是修过的?但看上去又不象。不会是设计飞线吧。

这个应该是密码芯片,可以直接读出来密码吧。用341编程器夹住,直接读出文件。

可惜是加密的,想读出密码好象不可能,现在想着能不能用00代替掉原来的密码。但不知道密码字段是哪一段,还没有试,先这样吧,才这么几个,慢慢试总能试出来的。

网友:
IBM时代的产品?

网友:
按键挺厚实的。

网友:
这个有啥用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有啥用?收藏,

网友:
这有点古董啊

网友:
做工还是实打实的

网友:
老IBM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
上世纪的神机!

网友:
真材实料的老物件

网友A:
老机器   笔记本cpu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吧   没办法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机器   笔记本cpu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吧   没办法升级

这个不是焊在主板上的,应该是那时候奔腾CPU就长这个样子,我记得就连台式机的也是长得类似的CPU。

网友B:
这个没啥用了,只能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啥用了,只能收藏了。

确实没啥用了,破解个密码练练手,装个98系统玩玩。就当老物件摆件了。不过有人收了当影视道具的。

网友:
打开来还是蛮干净

网友:
当年神机,现属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啥用了,只能收藏了。

有用,可以刷机

网友:
可以当板砖用

网友:
最想了解一上破解密码用的是什么方法,虽然现在可以U盘用启动电脑。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