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迷你房間半導體冰箱,問題連續發生,但總算修好了!

楼主(2024-10-26):
黑絲的是早燒掉的,當時不知道電壓是所少,亂加電壓結果燒壞了,新的是新冰箱買回來的,一只都是好好的,但有一天發現不製冷了,拆開發現負極腳斷掉,用什麼辦法都焊接不了,放棄算了!

機器內部,由於之前的電源損壞(濾波電容爆漿,換掉甚至連電源都沒輸出,放棄)

以前新買的半導體製冷片居然跟原裝的高度,寬度,長度,電壓一模一樣,跟他換上!

第一塊是新的,以為用19V可以驅動,誰知道只能兩面都是制熱,失敗!第二片是之前說測試壞的,製冷制熱的都不行,第三塊是新買回來小冰箱裡的製冷片,生氣起來跟它拼了,經查資料這兩款功率為50W,最高電壓為15V,電流為6A左右(當然電流高點無所謂,電壓高了會擊穿內部),重新接駁好電路,現在半小時製冷達63度(華氏),制熱沒嘗試過,因為現在還沒到冬天,所以沒測試!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的制冷能力主要还是看散热能力,散热能力不足的的情况下加大电流听说很容易损坏制冷片.

网友:
半导体制冷只要需求功率大点就是玩具

网友:
半导体制冷效率很低吧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就是玩具

网友:
繁体字我不认识

网友:
这玩意功率有多大?

网友:
制冷片适合手机散热,要品等小范围降温。车载冰箱适合压缩机制冷。

网友:
制冷片以前拆过

网友:
高级的玩具冰箱

网友:
就和玩具差不多

网友:
以为小冰箱裡的製冷能达到30度(華氏)以下。

网友:
车用小冰箱类的都是玩具,根本就没法用,拆过两个。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需要良好的散热,否则就会不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