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请问这指纹u盘该怎么搞,主控打标fl2259en

楼主(2024-10-26):
刚捡来一个u盘,主控打标fl2259en,闪存是n18,板子是ys5283,可以用ys9082hc n18开出512g,跑圈30g就过热掉盘,请问这东西拿啥工具开足1t容量,这东西是梵想1t u盘带指纹解锁模块的

网友:
大容量都是qlc了

网友A:
5283这玩意似乎就是把9082和jms580封在一起了 拿9082hc的工具就行 你开不满可能是坏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283这玩意似乎就是把9082和jms580封在一起了 拿9082hc的工具就行 你开不满可能是坏块多了 ...

有没有能开n18 1t版本固件的工具,找了一圈ys9082hc开n18的只支持开到512g

网友B:
所以,板子正面那个6针的排线座,就是接的指纹模块?

网友C:
29F08T2A0CQH1正常这是8CE的颗粒,现在只认4ce,所以只能开512G,找找ce识别不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9F08T2A0CQH1正常这是8CE的颗粒,现在只认4ce,所以只能开512G,找找ce识别不全的原因。 ...

没找到问题在哪,难到是要解锁模块一起才行么,还有就是这U盘只能用USB3.1接口识别,其他3.0  2.0无法识别出来,之前有个2246xt U盘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板子正面那个6针的排线座,就是接的指纹模块?

是的,6p排线接口是接指纹解锁模块,没厂家固件,估计装上也是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