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闲置行车记录仪拆换电池和扬声器

楼主(2024-10-26):
4S送的记录仪一直闲置。最近通电测试发现断电后不等关机画面显示就关机了。拆开后发现原电池鼓包,找了一个旧手机的电池换上。同时发现记录仪的扬声器竟然直接用的手机扬声器模组,连周边塑料框架都没有去掉,熟悉手机的估计都能看出手机型号。拆都拆了,顺便找了个头戴耳机的扬声器给换上。装好后一切正常,单靠电池开机录几分钟都没有出现电量不足的提示。

整机结构没拍,除了电池跟扬声器,其他部分跟这个帖子中的完全一样,估计固件都能互换: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645049

网友:
电池放了多久?

网友:
放着没用就鼓包了,看来质量不咋地

网友:
看来质量真不咋地!

网友:
这种已经淘汰了

网友:
建议换耐热锂电池,或者2串法拉电容加稳压管均衡。记录仪电池,应付掉电关机供电,不需要大容量。

网友:
早期产品也就这样

网友:
不清晰,清晰度太低。,

网友:
用的手机电池?

网友:
电池怀孕了

网友:
这是典型的放坏的呢

网友:
屏大幕小的货

楼主:
手里收了几块旧手机电池。最早的是诺基亚3310的电池。一直愁着没地方用。能找到这个机会不容易。
拍照效果确实不好。因为一边动手一边拍照不方便,就想用手机的延时摄影来辅助拍照。
手机自带相机的延时摄影分辨率不高。而且拍摄间隔时间不能调整,拍摄时长10分钟内间隔0.5秒,20分钟内间隔1秒,40分钟间隔2秒以此类推。
能调整拍摄间隔,且可选高分辨率的,目前只找到一个“极影相机”。但是这个"极影相机“拍摄后的照片导出很麻烦,正在熟悉。

网友:
看着喇叭是不是有点大,后盖能盖上吗。。。

网友:
这玩意好像没啥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