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新工具之正点原子T80智能电烙铁开箱试用

楼主(2024-10-27):
正点原子这个品牌,每次都读错成金点原子,不怎么了解,明天休息,半夜开一下家里的电脑,发个帖子玩玩。
想到上次焊行车记录仪那次,我觉得那工具像是半成品,但是它又不坏,还需要插220v,不方便带,也没办法找个什么理由买个烙铁,不是买不起成品,是DIY更有性价比

几杯52.5度的8+1下去,脑子温度也高了0.6度,下个单买个成品。
来看假开箱,其实我早几天就开箱用过了,只是没空发出来。

和一支笔对比,比笔大不了多少,是真正的焊笔,有个帽盖上去的,非常精致。
那个烙铁头也非常细小,用来飞线不错,也不重,估计也就几十克,我没称过重量,上手手感不错,插入烙铁头也不松,这点比diy就好多了,工厂开模具的就不一样。

配件只有玩具一样的支架和一条usba-c口的线,和手机充电线没区别。

通电自动开机,有logo,不自动加热,需要手动按一下+  -才加热,这点设计没有问题,没有开机键,屏幕小,但是亮度够用
原装线接我的古石 65w氮化镓充电,只能启动12v输入,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20v3.25a,这点需要测试一下,另外充电宝我还没得测试,充电宝支持的话估计是没问题的。
输入5v是不能工作的,但是屏幕会有提示电压过低,烙铁头没插也会有提示。

焊接测试,焊这种带有大面积的敷铜,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温度设置400度,上锡后,直接降到320度,手柄处温度升高,估计那里是mos管的位置,焊这种常用的电容之类的没问题,但是大焊点嘛,就不太行了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合适 用来外出使用,非常方便,家里用的话,也够用,大焊点吃力,毕竟设计就这样,小的头,功率就那样。这个定位是便携和飞线小焊点使用。

这个,就丢包里面吧吃灰,应急用不错,总之,物有所值。包里面又多个东西。

网友A:
T80/T80P官方使用说明书包含升级软件与本地固件包可以到官网这里查看下载。
T80/T80P智能电烙铁官方资料汇总

资料包简单摘要:

1.设置中有通电自动加热设置选项。
2.T80支持DC9-20V输入,功率挡位18-100w。
3.如果出现加热慢可以用功率计确认是否激活了100W(A2C数据线最大且65w)。

网友:
好工具,修电路很好用

网友:
看样子价格不菲,除了轻便之外没有其他过人之处,与之配套的移动电源也不便宜!

网友:
外观挺好看

网友:
上高铁没事吧,安检员不会让拿出来喝两口吧

网友B:
高大上,看数据线,是不是只支持QC,不支持PD?

网友C:
应该买T80P,不带P的头子太小了适合修手机的。

网友:
好工具,修电路很好用,外观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0/T80P官方使用说明书包含升级软件与本地固件包可以到官网这里查看下载。
T80/T80P智能电烙铁官方资料汇 ...

直接就买了,说明书也没看过,资料也没看过,我还以为是t12呢,真没留意,看样子是我设置的问题,有空把它调一下,功率100w不简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买T80P,不带P的头子太小了适合修手机的。

眼花了,到手我才发现是这么小的头,这种我用得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看数据线,是不是只支持QC,不支持PD?

都支持,只是我还没有空弄它,那个pd线我找不到了

网友D:
功率还可以往上一档100W  ,  必须是2头type C 的线.     这个适合显微镜下修手机的活. 一般人用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还可以往上一档100W  ,  必须是2头type C 的线.     这个适合显微镜下修手机的活. 一般人用不合适.  ...

有空我找个厉害的电源,再试一下,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E:
便携的好工具,大焊点估计不大行

网友F:
是拍摄角度问题?貌似你的刀头尖尖和刃都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拍摄角度问题?貌似你的刀头尖尖和刃都氧化了

说到这点我就想骂人,以后工具千万不要外借,这个头没几块钱,没事,但是是看着不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携的好工具,大焊点估计不大行

大焊点也行的,这个支持到100w,配个好电源,一样能干活,一样能飞起来

网友:
只能是小焊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0/T80P官方使用说明书包含升级软件与本地固件包可以到官网这里查看下载。
T80/T80P智能电烙铁官方资料汇 ...

多谢大师,这个正好需要,也不知道升级了有什么不同,现在还没空去研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