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叉只有半边,头回见单摇臂摩托车

楼主(2024-10-27):
公司停车棚里面停了一辆酷酷的摩托车,走近一看,后叉只有半边,前叉正常,原来这叫单摇臂,高端点的摩托车上比较多,方便拆轮子

好大的碟刹啊,前轮还是俩碟刹,估计刹车性能不错。
有没有懂哥讲讲这个摩托多少大洋

网友:
单手把的才牛屄

网友:
踏板摩托车也是类似的设计。

网友:
完全不科学

网友:
容易死亡摇摆

网友A:
福喜巧格都是这种。

网友:
后轮能固定?

网友:
减振可能有点优势

网友B:
踏板车大部分这样,跨骑车纯属装X,不实用,又不是赛道经常换轮胎,

网友:
前轮的胎纹是不是装反了?

网友:
方程式赛车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踏板车大部分这样,跨骑车纯属装X,不实用,又不是赛道经常换轮胎,

不仅不实用,配件要求还要高。

网友C:
踏板摩托车也是这样的设计。

网友D:
踏板车不都是这样的吗?像我开了很多年的豪爵蓝巨星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踏板摩托车也是这样的设计。

没注意,原来这么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踏板车不都是这样的吗?像我开了很多年的豪爵蓝巨星就是这样的。

踏板摩托车没少见,没注意它的后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福喜巧格都是这种。

其实皮带驱动的踏板车都是这个设计,只是是否有辅助支架。

150的重车,是在单臂的基础上,另一侧多了一个铁板辅助支撑一下。变成双臂的,辅助支撑也就是一块铁一个轴承。。

网友:
把简单的事整复杂了,注定不能占领市场!况且单臂不安全。

网友:
这个就是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