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2CD3T47FWDA4-LS拆解

楼主(2024-10-28):
外观、经典的外壳

正脸

底部

屁股

出线、除网口DC口外 多出了报警输入输出 拾音器输入 12V输出

底盖拆下能看到储存卡插槽、重置按键、工厂调试串口

顶部

拆下黑色装饰盖

镜片干净通透

拆下四颗螺丝即可打开

机头与外壳分离

壳内

机头

最顶为POE模块 将48V转为12V

分离传感器小板与处理主板

主板给了很大一块铝片散热

POE小板背面

给POE模散热的铝片

拆下散热铝片

摄像机主板

另一面 RAM处贴有导热垫

固件存储芯片 5F1GQ5UEYIG

拆开RAM上的屏蔽罩 芯片为海康定制 丝印为2019-A16

补光灯小板与柔光透镜

COMS传感器

传感器小板、跟镜头组粘一起了

镜头镀膜还在

网友A:
彩色标志,全彩版本的,夜晚也是彩色的

网友:
镜头这么小

网友:
看做工用料都不错的,值得折腾。

网友:
不愧为大厂,做工用料不错,干燥剂标配。

网友:
做工不错,真材实料

网友:
做工真是不错啊

网友:
海康确实有实力

网友:
这貌似是低照度系列

网友:
不能独立连云平台,插内存卡有何用,难道是断网续传

网友:
不知道哪个空焊盘是装存储芯片还是算力芯片的

网友:
话说,我无意间得了一个400W的海康枪机,剪线的,后面自己接线。
本来打算整个维修显微镜用,后面不懂丢哪里去了

网友:
看到这么多线,就知道价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标志,全彩版本的,夜晚也是彩色的

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2025-05-06):
拆解详细,设备小巧,做工精良、扎实,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