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威视网络摄像机2CD3646FWD-LPTZ拆解

楼主(2024-10-27):
外观

正脸

细节

能看到电机

能看到卡扣

拆下遮光罩

拆开储存卡盖

这个白色塑料也拆下

拆下前脸黑色装饰盖

拆四颗螺丝即可拆开

机头出来两组白线是电机的控制线

壳内

机头

就两张电路板 最顶上为POE模块 下面的为处理主板

拆下镜头

前盖

补光灯小板

处理主板 COMS传感器也集成在了上面

固件芯片为FM25S01A

主控芯片为海康定制 丝印为2020-8
内存芯片为南亚的 NT5CC256M16

COMS面

镜头模组

网友:
大厂风范,规规矩矩

网友:
看看还蛮复杂的!!

网友:
后面的橘皮是在晒chen皮?

网友:
看着很简单,其实挺复杂,好多厂家做的不好,特别是在稳定性方面。

网友:
还是比较规矩

网友:
带云台的好用

网友:
外观简洁漂亮,里面还挺复杂

网友:
看着像是带云台?下面没拆呀

网友:
换过云台电机 手动控制方向导致坏电机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这个有多少像素

网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尽量不要拆,不然里面的干燥剂失效以后,线路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多少像素

型号的倒数第二位是像素,应该是400万的。看来海康又回归用海思的芯片了。

网友:
手头正在使用同款摄像头,受录像机性能限制,将它设成了1080的分辨率和264的传输格式。

网友(2025-03-10):
拆得不够彻底,应该把电机部分都拆出来,这样更直观。

网友:
海康的摄像头做工很好。就是短焦的四边失真。高档的是否会好点吗?

网友:
原理一样,做工不一样,协议支持

网友:
做工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