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电流挡位很OK

楼主(2024-10-27):
我这台61E+是在工厂店里买,一分折扣没有~从购买到现在还是保持原厂校准状态,看有网友说自己的UT61E+误差大,今天比较闲,我好奇中~也弄出来测量了一下,但我这块表它的电压电流挡位是可信的,符合说明书给出的指标,全功能测量后普遍看来DC测量值最多是高1-2个字,AC测量值误差略高于DC。就是在我的正常工作环境中测量的,平时和我的6位半对比,有效位几乎一样,我认为它很优秀了,别的同学出现较大的测量误差难道是购买渠道的区别吗?

ps,我顺便也测量一把我的MS8218,十几年了,也还是原厂校准,现在对比测量,普遍高大约4-5个字,依然保持在指标范围内,然后又对比了一下287C,10来年了,也是原厂校准,发现287C测量值现在偏低了2-4个字~~~我觉得400RMB左右这个价位的表,又不是小工厂做的,出厂标准应该还是比较严格的,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问题,而且,一般使用,基本不用自己去校准它,就算有精度要求,一般这个级别的表也不是首选,肯定要购入更高级别的表啦,比如:因为校准费用高,我也舍不得花那钱,一般就把6位半当4位半来用,在保持原厂校准的情况下,这测得的结果就非常可信。

下面只看看电流的表现,和703s对比一下。
我分别测量了DC100mA,1mA,10uA,2A和10A.10A测量对比了一下持续约30秒后的偏差。

网友:
完全不准啊

网友:
这是正常表现。太离谱的在大厂不太可能出现。

网友A:
我觉得直流电流100mA歪到101.x mA的不是太正常。属于100多个字, 1.x%的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直流电流100mA歪到101.x mA的不是太正常。属于100多个字, 1.x%的误差。

100.03不是误差3个字吗?

网友:
UT61E+真的不错,不光电流

网友:
61E+电压和电阻也很准,已经几年没校准了,还跟我的6位半表前几位基本一样。

网友:
经我手的61E+有五六个了。大部分都是类似问题,出厂精度很多挡位都有问题。

网友C:
看来不同的销售途径,品控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不同的销售途径,品控不一样。。。

那不可能的,我这里旗舰店 代理商 的版本都有 61E II都有。。。。

网友D:
重新校准一下,根据我的观察,过些日子就漂了。尤其是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不排除不同批次采样电阻有指标差的可能。

网友:
是不是可以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03不是误差3个字吗?

不会修那台校准以后一年读数是101.3x mA…… 而其它档位是正常的,那就是adc没有坏,电流档几乎就是纯采样电阻上的电压,adc没坏,其它保护电路没坏,几乎就是单纯采样电阻飘了1.3%,怎么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校准一下,根据我的观察,过些日子就漂了。尤其是气温变化大的时候。也不排除不同批次采样电阻有指标差 ...

这个小电流挡位是个啥样的采样电阻?我的61E+还没有仔细观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修那台校准以后一年读数是101.3x mA…… 而其它档位是正常的,那就是adc没有坏,电流档几乎就是纯采样 ...

见到了,原来你说的是不会修老板的一个帖子不是本主帖内容。
由于电流测量会有所温升,同块表电流指标都会低于电压指标,采用温漂大的采样电阻不同温度下漂1.3%也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