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三十多年前的SANYI消磁器

楼主(2024-10-27):
当年的显像管电视机经常会因消磁线圈、消磁电阻损坏而出现磁化现象。
为此专门买了这个消磁器,当年没少用。
近日自己的数显卡尺因为磁化出现数字乱跳现象。遂用套装工具中带的加磁消磁器退磁,但效果不佳。
就是下图这个玩意儿。
想起了几十年前用的这个消磁器,翻箱倒柜找了出来。
用它给数显卡尺消磁,彻底解决问题。
到淘宝上搜了搜,竟然找不到相同形状的消磁器了。

网友A:
这个石锁一样的加磁消磁器,我用了加磁效果不够,螺丝刀头不如原装磁性。。。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消磁器

网友:
工具套送的就是个废柴

网友:
讲真的,那种长牛角的多功能消磁器还是第一次见,反而那种石锁样式的常见些,但插电的消磁器效果应该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石锁一样的加磁消磁器,我用了加磁效果不够,螺丝刀头不如原装磁性。。。有什么好办法吗 ...

我3块4买了两个下图中绿色的磁圈,套在多用螺丝杆上,很好用。
当然,用一个就行,但买了两个,其它工具要用时再去掉一个。
买后才发现直接买那种本色的强磁磁环更好 。

网友:
强力消磁器!!!

网友:
老的消磁器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意,老货设计的很前卫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