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买的水元素充电宝怀孕爆开了!看来NTC过热保护还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2024-10-27):
昨晚充电几个小时,发现的时候整个充电宝已经爆开了,电池发烫严重,赶紧拔掉放到角落。今天看了下电池已经瘪了一些,顺便打开看看。

型号T11PD,支持快充

已经完全爆开了

W332 是一款集成 QC2.0/QC3.0 输出快充协议、FCP/AFC 输入输出快充协议、SFCP 输出快充协议、MTK PE+ 1.1&2.0 输出快充协议、USB C/PD2.0/PD3.0 输入输出协议、USB C PD3.0 输出协议、兼容 BC1.2/苹果/三星手机、同步升/降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电量指示等多功能的电源管理芯片,为快充移动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

可以看到电路板上有NTC监测接口,但是热敏电阻被精简了。事实证明充电宝的过热保护还是很有必要的,像这次还好发现的及时,否则电池一直过热不知是否会爆炸或燃烧。

网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过热,芯片坏了?

网友:
昨晚做梦梦到平板电池爆的...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网友:
温度监控电路以及带有负温度系数(例如NTC热敏电阻)确实重要。NTC热敏电阻监控电池温度;在保护电路中使用时,它们可以防止由于过大电流引起的温度升高。NTC热敏电阻监控充电宝的上限和下限温度,以实现快速充电,尤其是快速充电。

网友A:
鼓包和ntc电阻关系不大,鼓包大多数都是过充和满电存放导致,这样聚合物锂电池3.7V为最佳存储电压,高了低了都有影响电池

网友:
是不是18650 充电宝好些

网友B:
不用怪罪NTC,还是保护板不给力,充电中鼓包就是保护失效。
见过电池缺电饿的鼓包,小电流充电后又瘪回去了,也有说傻充时间过长,电池鼓包,不知到底欠电?还是过充?哪种情况鼓包还是都会鼓包?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两块锂电电压不一致

网友:
同意8楼,拆了那么多,大多都是并联的电池问题,用久后电压或容量不一致导致

网友:
电池老化,内阻增加。
有NTC是新国标的必有项。现在的充电宝动不动就100瓦输出功率,NTC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充电期间电池发烫,会不会是电池充电电压控制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怪罪NTC,还是保护板不给力,充电中鼓包就是保护失效。
见过电池缺电饿的鼓包,小电流充电后又瘪回去了 ...

长期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鼓包,软包锂电池的通病,而且鼓包是电池损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即使将气放掉或者设置可复位的泄压阀都无法使电池恢复原先的电性能,本质上还是电极材料或电解液发生副反应产生气体,鼓了包说明里面的成分坏掉了

网友:
同样有个充电宝  里面2块聚合物电芯  一块正常  一块就鼓包了

网友:
软包电池就是这缺点怕爆炸

网友:
用了三年也鼓了,换了个电芯,旧电芯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包和ntc电阻关系不大,鼓包大多数都是过充和满电存放导致,这样聚合物锂电池3.7V为最佳存储电压,高了低 ...

锂电池的特性,感觉就不适合做备用存储:存储不能满电,紧急的时候没用;满电存储,又短寿。

网友:
请教:给你这管理员加分有没有意义?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探讨贴,鼓包电池有试过放气,密封后还能启动摩托车

网友:
这应该是无损开拆吧

网友:
以前这种软包的都会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