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修一个雷击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

楼主(2024-10-27):
维修一个雷击MIKROTIK RB750GR3路由器,故障为通电大电流,不开机

直接开拆,主板没发现烧蚀严重的地方

电阻 电容 已经炸了

网络变压器 75欧 电阻 失效

5V 供电短路

1.1V 阻值正常

1.5V 内存 阻值正常

1.0V 阻值正常,这部份主要给网络相关电路供电

拆除已损坏的相关零件,损坏的部份是供电相关电路

主要零件参数型号,好消息,除了供电,其它的主要零件测试正常

换上零件,开机正常,至此维修结束

欢迎大家分享讨论,谢谢.

网友:
这也能修好,高手

网友:
MT7621还值得抢救,雷击得不严重,楼主手到病除。

网友:
不错,我基本上会放弃治疗

网友A:
还不错,网变没损坏。

网友:
不错,换新的理由又没了,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网变没损坏。

也有遇到 网络变压器 烧断线的,烧短路的的板,雷击过的板 90% 路由芯片主控都会炸掉,好的概率极低,ESD芯片也很难保护主板

网友:
散热器挺大的。这路由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这个是高手,哪些电压你是怎么确定阻值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TF卡还有USB啊

网友:
关键是挣了多少???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网友B:
这种被雷炸了的硬骨头楼主还修啊,主控/电源芯片炸了倒是还能换(前提是芯片便宜),我都怕雷给里面的多层板走线给烧坏了,这种无论怎么折腾,都是修不好的,如果是为了练手,增长技术的话,这就说得通了

网友C:
感觉不是雷击的,不然损坏的元件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是雷击的,不然损坏的元件这么说

雷击 跟 用了错误的POE电源,损坏的情况有点区别,雷击 网络变压器, POE隔离变压器, ESD保护管 ,电源芯片路由主控,都有可能一次挂掉,POE供电 电压错误,主要损坏的是 供电芯片相关电路+POE网络隔离娈压器,电源后面的主控 内存 不太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被雷炸了的硬骨头楼主还修啊,主控/电源芯片炸了倒是还能换(前提是芯片便宜),我都怕雷给里面的多层 ...

线路烧穿 就没办法了,这种情况 整个板的 主要零件 基本上全部挂掉了,想修复要花很多时间研究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