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头灯对比拆解,微笑鲨TD-0144A和神鱼

楼主(2024-10-27):
以下简称鲨和鱼,2个账号,某天突然多了4元无门槛红包,没啥买的,正好朋友需要头灯,鲨和鱼各买一个,实际都是带感应的,挥手即亮,这个感应也不太好,任何物体都可以,活体感觉就完美了

每个牌子同一型号都有不同的价格分类,可能就是电池容量不一样,也许电池容量也一样,卖不同的价格

鲨的彩盒包装,壳体激光雕刻,头带质量差;鱼的普通纸箱,壳体贴纸,头带质量稍好

方案差不多,鲨的多了充电芯片;鱼的三极管充电,负极竟然用红线电压差不多一样,都是最亮全开,鲨的用时1个多小时,鱼的还在亮,但亮度也快不行了

14500电池容量:
鲨的350毫安
鱼的200毫安,由于没有充电芯片,竟然充到4.37V看来要加个保护板

鲨的模具稍好一些

应该能放下503040锂电池

最后,都嘎嘎频闪

网友:
对比的好,质量一般吧

网友A:
感觉都一样

网友:
基本都是公模公版,良心就看选用的元器件和电池灯珠了

网友:
都一样感觉

网友:
买过微笑鲨的维修灯,感觉外壳还不错,并不是低档货的感觉。

网友:
半斤八两,都差不多。

网友:
便宜的都这样,头灯能亮,音箱会响,就能卖钱了,都一样。

网友:
价格差不多,东西也差不多,半斤八两。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网友:
头灯拆开了建议换上好点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都一样

充电芯片是一个厂家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几分钱都省,这样的厂家早晚关门大吉

网友:
电路板看着都一样

网友:
电池是18650的吧

网友:
看着感觉没啥区别啊。电池太拉了吧,才一个多小时?我自己改装的那个头灯两只18650并联亮了二十二小时后还有电

网友:
微笑鲨也 入过一个,只能说对得起价格,我改了外置可换18650的电池座。时间长了好多。

网友:
感觉是一个工厂的

网友:
公模公版,感觉都一样

网友:
鲨的稍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