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一个无论是有没有缺电没电池或满电情况下都显示为绿灯行为!状态下

楼主(2024-10-27):
图片有点模糊,这是USB冲18650的充电器

负极的弹簧松动,补焊成功

原来此充电器有红色,绿色芝士灯的,但红灯经常不亮,只有绿色的常亮

根据芯片周围线路跟踪一下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查看线路没问题,怀疑是红色的贴片LED灯珠坏掉,可惜手上又没此类型的灯珠,最后选择用跳线方式修复成功(显示器内空间比较大,维修完毕,充电时红灯亮,满电后红灯熄灭转绿灯亮!

网友:
粗制滥造的小作坊

网友:
感觉这个还是别用了。

网友:
焊接工艺不行呀

网友:
淘宝用红包几毛一个  没没住的价值

网友:
原来是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