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24V1A 继续这个电源 调整电压的原理......

楼主(2024-10-27):
这是一个110V 24V1A的光控LED电源, 改成220V 现在遮住光敏电阻输出25.2V.
电源芯片是OB2269 光控部分是MK508
现在把电压调整和光控部分画出来了,
请大家讲讲,
1.这个电源如何调整输出电压?
2.不要光控部分,把图中虚线右侧取消,当成普通电源来用可以吗?

图改了一下.

三极管是2N5551 NPN管 箭头画反了.

网友:
学习了,请行家里手出方法

网友:
OB2269是经典电源芯片了

网友A:
改zd2调压,范围不能太大,会保护。老万家的货?

网友B:
5脚是温度感应输入引脚。通过 NTC 电阻器连接到 GND。
一旦 RT 引脚的电压降至 1.05V 的固定限制以下,PWM
output 将被禁用。
保证5脚电压不下降就可以了
6脚是电流检测输入引脚。连接到 MOSFET 电流感应电阻器
节点
六脚不能动 你画的有点不对吧 五六脚

网友C:
感觉你这个图不对吧?zd2极性是不是反了?三极管的be结是不是应该接并联的1.2欧检流电阻上?

网友B:
mk508一脚3K电阻拆了 然后负极的场管DS短接就可以了 一开始没看懂

网友:
看着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不好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这个图不对吧?zd2极性是不是反了?三极管的be结是不是应该接并联的1.2欧检流电阻上? ...

确实是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zd2调压,范围不能太大,会保护。老万家的货?

是老万家的, 电源输出25.5V,从图中看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楼主:
三极管是2N5551 NPN管 箭头画反了.

ZD2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k508一脚3K电阻拆了 然后负极的场管DS短接就可以了 一开始没看懂

就是说当成普通电源, 虚线右边就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脚是温度感应输入引脚。通过 NTC 电阻器连接到 GND。
一旦 RT 引脚的电压降至 1.05V 的固定限制以下,PWM
...

5 6脚接一光敏电阻 原图8脚错了, 应该接7脚. 8 2 3 4 都接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老万家的, 电源输出25.5V,从图中看这个稳压管的稳压值是多少?

zd2可以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zd2可以测一下。

这么做也可以 这个电路是光敏电路控制着负极 这个就像家里的灯的开关 开关控制着火线 连通了灯就亮了 断了灯就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当成普通电源, 虚线右边就没有用了.

对没用 虚线左边通电后就是一个正常的开关电源 左边相当于家里的灯开关 开关开了(到了晚上了)灯就亮 关了(到了白天了)灯就灭了

网友:
改zd2稳压值。

楼主:
测量了 ZD2是24V

改成这样?  改变稳压管就能调整这个电压, RX电阻(1002)对电压有什么影响?
三极管和限流电阻(1.2欧*2)都不需要了吗, 那么这二个在原电路起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