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360s电源无损拆机110v改220v(eadp-135aba)

楼主(2024-10-27):
咸鱼入手了一个xbox360s的原装电源,可惜是110v的(型号是:eadp-135ab a)。闲来无事将它拆开,顺便改成220v的方便使用。

拆下后面4个橡胶垫,看到有4个塑料堵头

找来一个尖头的自攻螺丝,用螺丝刀拧到塑料堵头中间的小孔中一些,用力一拉就下来了。

用特殊的内六角螺丝刀拆下4颗紧固螺丝,拿出内芯,并用电烙铁拆下电路板后面的金属屏蔽罩

整体电路板就呈现出来了,可以看到除了交流输入到整流桥这部分电路用的是110v,整流桥后面直流这部分耐压都是300v的(110v时用的是倍压整流,220v时用的是桥式整流)。这样要改动的地方就很少,只用拆掉一个压敏电阻,切开一条线路,再连接两点就好了。

拆下图中红圈处用黑色绝缘套包着的压敏电阻,可以看但是271的,适用于110v供电,有条件的可以换成471的用于220v供电,没有也可以不装。

再将电路板背面的图示部分电路铜箔用断锯条切开,注意是两条,一粗一细都要完全切开。黄色标记的地方要连接起来。

至此电源就改装完毕,检查无误后就可以通电试机了。

网友:
高手,不熟悉找起来也不是很容易,还容易放烟花

网友:
高手,真的厉害,这个不太好找思路,容易弄坏。

网友:
倍压整流的改期真方便

网友:
没看懂。。。。。。。。有大概的原理吗,
之前买过110v的充电器。以为只要把压敏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关于开关电源的电子电路相当多,基本上工程师的日常电路设计都会有涉及开关电源的电路,其中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也是其中之一,但很多小白都不清楚这个电路及用法,今天我们就讲解下。
为什么需要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
为了保证负载能在较宽的交流输入电压范围内正常工作,如90-245V,有些电源都会配备一个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使得它能够以倍压整流方式在110V交流输入电压下工作,而以桥式整流方式在220V交流输入电压下工作,从而使负载能够在110V和220V两种交流供电情况下都能正常工作。
若是不采取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开关电源将在110V交流供电方式下处于欠激励工作状态,在220V交流供电下又处于过激励工作状态,无法处于最佳工作状态。采取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后,开关电源将处在最佳工作状态,其效率及可靠性等指标都能得到保证。
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是什么?
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如图所示,当输入220V交流电压时,通过电压检测电路使双向晶闸管V截止,这时电容C1、C2相串联,整流电路为普通桥式整流工作方式,整流输出电压U0为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当交流输入电压为110V时,通过电压检测电路使双向晶闸管V导通,整流电路工作在倍压整流方式。

倍压整流的工作原理是在交流电压的正半周时,交流电二极管V1、电容C1、双向晶闸管V形成回路,并给电容C1充电;在交流电压负半周时,交流电经双向晶闸管V、电容C2和二极管V4形成回路,并给电容C2充电,这时输出电压U0为电容C1、C2上的电压之和,形成倍压整流。
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可使在110V和220V交流输入电压下的整流滤波输出直接电流相差不大,从而确保开关电源即可工作在较宽的交流电压范围,也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提高开关电源的效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电路无法正常进行切换功能,将导致负载电路大面积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开关电源的电子电路相当多,基本上工程师的日常电路设计都会有涉及开关电源的电路,其中倍压/桥式整流 ...

您的回复也很有价值,难道你是在提示楼主,采取切断方式实现桥式整流,有风险
我想可能该电源是单纯的110伏特电路结构吧?根本不是倍压桥式整流自动切换的设计

网友:
楼主拆解过程的一些技巧值得借鉴
这电源防拆也是进行设计了

网友:
感谢分享,重在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回复也很有价值,难道你是在提示楼主,采取切断方式实现桥式整流,有风险
我想可能该电源是单纯的110 ...

我是根本不动这个电路。。。。

网友:
厉害,我是完全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关于开关电源的电子电路相当多,基本上工程师的日常电路设计都会有涉及开关电源的电路,其中倍压/桥式整流 ...

楼主断开的电路相当于断开了晶闸管
那楼主连接的电路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断开的电路相当于断开了晶闸管
那楼主连接的电路是啥?

等楼主解惑呢。。。完全不懂。。。。。

网友:
原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7800-1-1.html
这是一个LED灯电源 110V输入 24V1A
取消三个二极管, 二电容并二个470K电阻再串联, 接220V 输出25.2V正常.

最左三个元件,兰色压敏电阻222M/400V 接到二个黄色MDC/Z321/90UL二个中间脚(这二个是压敏电阻还是快恢复保险)?
这个的参数怎么看?MDC/Z321/90UL  320V? 90是什么?

就是前三个元件 不明白 为什么这样接, 图中二个黄色圆形串联点接个地(非火线零线)

网友:
楼主和7楼普及知识好有营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