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今天自己亲自动手更换家里燃气热水器(多图)

楼主(2024-10-27):
现在天气变冷,家里淋浴系统,开始停用电热水器,开始使用燃气热水器,今天试用燃气热水器时候,发现有滴水现象,打开内部看,有个进水阀配件上有地方漏水,不是水封处漏水,是机件上有漏水,这个万和燃气热水器已经使用超过了15年,应该报销了,管道热水器使用8年都要强制报废的,已经没有维修价值。本来想网购的,后来决定还是去当地实体店看看,走了几家店,强排式最便宜的320元,还是铝制水箱的,这个新飞的是铜水箱的,380元。就选他了。拿回家把旧热水器拆下,新的装上,马上可以使用了。旧的收废旧的,40元收。用一条电脑电源线改装一个插座丢到窗外,就能通电使用了。其他都是照着原来样子装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4513-1-1.html

网友:
这么便宜  同样煤气款  京东弄一个海尔的700  ……

楼主:
机械式的不容易坏,寿命长,每个使用都超过十年,容易维修,维修零件也比电脑版的便宜。

网友:
南宁那边天气暖和多了。

网友A:
有空搞个风暖上去吧  别装头顶上 装淋水时站的位置以外就行  因为人打湿了热风一样会造成散热而感觉冷    灯暖头皮烤的要冒烟了 腰部还是冻得哆嗦

网友:
机械式的用的时间长些,及时更新热水器是安全。

网友:
5号电池代替1号电池,果然是物尽其用!

网友:
燃气淋浴器有问题,还是让专业人员鼓捣比较安全。

网友B:
铜水箱的才380,确实便宜。

网友:
这个是山寨新飞吧!

网友:
万和算是很常见的行业品牌,这个新飞,是那个冰箱品牌吗?

个人建议这种家用,还是买个靠谱的牌子吧,我记得很多是有保险公司承保的标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空搞个风暖上去吧  别装头顶上 装淋水时站的位置以外就行  因为人打湿了热风一样会造成散热而感觉冷     ...

风暖需要提前预热整个浴室,耗电又费时,不像灯暖即开即用,俺试过跳过预热阶段,直接让风暖吹在身上,冬天仍感觉冷嗖嗖的。楼主只是灯暖安装位置不当而已,应该采用壁挂形式,安装在淋浴喷头对面的墙上,聚焦在身体的躯干部位。如此一来,洗澡时身体一侧受到热水冲洗,另一侧则被灯暖照射,全身就不会感到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铜水箱的才380,确实便宜。

以这个价格来看,感觉不像铜水箱,更像是铁、铝外表镀层铜。楼主不知能否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风暖需要提前预热整个浴室,耗电又费时,不像灯暖即开即用,俺试过跳过预热阶段,直接让风暖吹在身上,冬 ...

你问过眼睛同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问过眼睛同意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全国家庭照明普遍用的是白炽灯,至今过了几十年,那一代人都老了,还没听说过有谁的眼睛被照坏的(至少俺从没听说过)。由于功能设计的不同,浴霸红外线灯泡的亮度比相同功率的照明白炽灯还低,能对眼睛有多大负面影响?除非有人一直盯着灯泡看,不过这种人就是奇葩了。

楼主:
     这个四灯浴霸,是我2003年在市中心180元买的飞雕浴霸,用了20年一样好用,就换过2个灯泡,上面固定架还是我自己改装的,就因为好用,我又移动来法拍房这里继续用。南宁冬天最冷时候也就是5度,使用时候,开两盏灯足够暖了。

网友:
这个应该换了,不是强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暖需要提前预热整个浴室,耗电又费时,不像灯暖即开即用,俺试过跳过预热阶段,直接让风暖吹在身上,冬 ...

水淋到灯上会不会爆?

网友:
感觉挨着太近 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