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麦充电宝终于修好了

楼主(2024-10-27):
很久以前在天津花10块钱买的,还没用就坏了,在论坛发过拆机图片。发现是sw6106芯片烧了,几个月前在老兰店里买了一个QCC3040的耳塞。看到有快充板

和我这个上面的芯片是一样的顺带买了两个,看看能不能把它修好。
没焊过这种封装的芯片,用风枪吹下来,装上一看,角度不对芯片旋转了90度,没办法拆下来再次加热,感觉差不多了就冷却。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短路。
上电成功修复。不过壳子在拆机的时候卡扣全断了。有点郁闷。
黑色的拆机料板2块一个

装好了才想起来拍照

网友A:
这个充电宝芯片真多!

网友B:
换的是哪个芯片?标记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乐视充电宝,输出口坏了,结果焊接没弄好,输出口彻底断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宝芯片真多!

楼主自己改装了无线充电?还是本来就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自己改装了无线充电?还是本来就自带的?

原机自带的,本来想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哪个芯片?标记下就好了。

无线充电的那个GND黑线下面那个方形的芯片

网友:
只要是有一样型号的对比就好办,不然得找电路图。

网友:
真是巧了,这个真可以,省邮费。

网友:
芯片真多够复杂的。

网友:
这个才十元,不贵,还可以无线充电。

网友:
还有无线充电,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