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DIY手机主动散热器改造

楼主(2024-10-27):
黑鲨4S PRO手机的火龙888玩游戏时的发热量实在是有些大,所以就在淘宝上订制了片铜片加硅胶手机壳加两个小风扇自己做了个散热器。
原先带铝片的小风扇是用704胶粘在铜片上的,虽然有加了散热硅胶,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而且两个带铝片的小风扇有点笨重,这次要给它做升级改造。
原先的忘记拍照了。

铜片加贴了散热硅胶片,这样可以更好的贴合手机背面:

先把风扇固定好位置:

1.5mm、2mm、2.5mm钻头,打螺丝孔和扩螺丝帽位:

上螺丝试下,几乎完美:

换电脑CPU风扇剩的7921:

水泥散热硅真不是白叫的,真难涂,不过效果是真的不错:

装完周边涂上704密封:

螺丝位补上:

来两局王者农药试试效果:

总结:温度从43下降到38,降了5度,手摸手机后壳是凉的,应该是手机内部的热量没来得及散出来,还有就是屏幕的热量也散不到,总体来说这个散热器是成功的。

网友A:
我都是拿的风扇贴后面  感觉也还可以

网友B:
直接把玻璃后盖拆了.................再定制个铜背壳................

网友:
手机要冻感冒了

网友C:
这在地铁上玩游戏特别拉风

网友D:
这噪音受到了?还不如改半导体制冷

网友E:
还不如电子制冷片来的快

网友:
风冷效果也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加铜片会影响信号吗 ?

网友:
直接弄个制冷片

网友:
手艺不错,效果好就好

网友F:
狂野工业风,实用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拿的风扇贴后面  感觉也还可以

实用就好,有没有测过能降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玻璃后盖拆了.................再定制个铜背壳................

那费用就高了。不过我的玻璃后盖摔破了,的确可以考虑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在地铁上玩游戏特别拉风

有道理,回头率超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噪音受到了?还不如改半导体制冷

没有噪音啊,而且我都是戴着耳机的。还有半导体制冷也要装风扇的,又重以费电,效率又低,还不如就我这样来的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不如电子制冷片来的快

半导体制冷片都是智商税,因为你手机壳本身的导热量就是有限的是瓶颈,而且半导体制冷片也要装铝片和风扇散热,它的制冷量是等同于风扇吹散的散热量。小铝片小风扇散热量不足,大铝片大风扇又太重,而且导体制冷片加上散热风扇下来用电量巨大。综合下来还不如直接用风扇吹。

楼主:
制冷片综合效果没有我这个方案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狂野工业风,实用至上

自己用的简单实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费用就高了。不过我的玻璃后盖摔破了,的确可以考虑定做。

你这没颜值啊.................定制铜背壳,颜值、效能都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