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无标记固态主控板跑电路找土狗(Toggle-R23)的方法图解

楼主(2024-10-27):
手头有8颗东芝颗粒,还有个闲置已久的威刚SU800固态板。SU800固态板无太多资料,搜索了挺久只有模糊的跳线说明
开卡报错都是让检查Toggle。看来这块卡默认没带R23

板子上也没有标注Toggle-R23的丝印,只好自己拆主控跑电路自己找。想到可能其他人也遇到类似情况,所以把方法也写出来

主控是SM2258H,找一个同款主控的电路图,搜索R23或者Toggle

得知R23点位接一个10K电阻(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另一边链接P23针脚

继续搜索P23,可得连接到BGA的H5脚

拆掉主控,从A1角开始数出H行的位置和5列的位置,依次用油性记号做出标记。二者交叉点就是H5.
拨到万用表到二极管蜂鸣档,拿着万用表笔抵住H5,在同面找半天没有响的
还是看看眼前的焊盘吧,看焊盘可知它的引线走边上的过孔到对面了,难怪我在同一面找不到
隔着面是很难保持住一边抵住BGA焊盘,另一面还到处碰瓷看看谁响的
不过还是有办法找到过孔联通的对面位置,利用精密镊子

镊子的尖尖是能近乎完美的重叠的
一边对齐主控面的H5的焊盘边上的过孔

背面就能看到过孔的另一面了,接着用油性记号笔点一下找到的过孔,便于接着跑电路找位置
可看到过孔出来接着走引线到右边一排,在标出R23(上图是焊完后补拍的,所以R23已经焊接了电阻)

接下来就是找个10K电阻焊上在开卡就OK了

网友:
好办法,,不过现在好多都是直接改接口参数就行了

网友:
工作这么细致,为什么“再”“在”不分呢?

网友:
其中一根表笔上缠上(或焊上)根细铜线,另一端焊到H5上,这样就可以翻面随便戳了

网友:
遇到过黑色电路板,基本上看不清布线走向。

网友:
这个板子我记得论坛有r23和ce跳线图,但是看完LZ的可以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两年前的帖子说过不用找土狗,直接把接口参数改一下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