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诺基亚充电器AC-1C

楼主(2024-10-27):
挺有特色,外面是软胶

参数铭牌

拆掉软胶,露出螺丝

拆开

电源板正面

做工板正

来几张主板特写

电容也是牌子

变压器

红宝石

版号
end

网友:
几十年前第一次学修开关电源就是从这个电源下手的。

网友:
输出5.7V,好像诺基亚的充电器输出都要高一些。

网友:
做工很标准  相当好

网友:
雅达代工的不错

网友:
东西还可以啊

网友:
这个是坏的吧,保险电阻都炸坏了。

网友:
这充电器有年头了

网友:
谢谢分享,曾经经典的一代产品。

网友:
以前的做工都比现在的寨货好

网友A:
19年前的产品,我感觉得拆个BB机致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年前的产品,我感觉得拆个BB机致敬一下

最起码得拆个大块头的线性电源以示尊敬

网友:
astec代工的,做工不错。这种诺基亚线充,空载电压比较高,有的在7V以上。

网友:
可怜的诺基亚,还不是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