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德力西热风枪装上了自制的转换头

楼主(2024-10-27):
买了德力西的DWGR2934热风枪,这个热风枪的出风口太大,不能直接吹元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转换风头,后来在网上发现有人做了转换风头,十几元一套,不便宜。
今天偶然想到能不能用烧烤的铝箔做一个转换风头,于是把铝箔缠绕在热风枪的头上,用铁丝拧紧防止被吹落,使用也没有问题,就是丑了点。

网友A:
出风量下降,会不会触发热保护

网友B:
这个不能调节温度吗?

网友:
与2楼有同样的疑问,会不会触发热保护。

网友:
出风口太小,风枪内部容易过热的

网友:
用锡纸包住了吗?主要出风口这个粗细,影响散热了吧?

网友:
挺不错,短时间使用应该没有问题,长时间使用会烧坏。

网友C:
这款造型的热风枪本来就不是为了吹电子元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风量下降,会不会触发热保护

吹了2分钟左右,还没有触发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调节温度吗?

就两档最高400度,不能调节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造型的热风枪本来就不是为了吹电子元件的吧?

注要是用来弯曲塑料管,不是专门用来吹电子元器件的。

网友:
丑不丑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要是用来弯曲塑料管,不是专门用来吹电子元器件的。

因为看到你说“这个热风枪的出风口太大,不能直接吹元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转换风头”,以为你加转接头就是为了吹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看到你说“这个热风枪的出风口太大,不能直接吹元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转换风头”,以为你加转接头 ...

这个热风枪是比较便宜的一款,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次用来给18650电池安装热缩膜也很好用。

网友:
短时间使用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同类的,吃灰尘好多年了....有空测一测出风口的温度到底有多少度...

网友:
这个适合吹热缩管、电池热缩膜和玩具热缩片。

网友:
这个DIY很好,我怎么没想到,858D的45mm*45mm的BGA风嘴要40以上

网友:
还是买个台式小型的吧,吹坏芯片就不合算了,我以前用的塑料热风枪,能调温度就是没有显示,用这个吹坏了好几个emmc,心痛坏了,后来买了台式小型的好用的多了,不到一百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