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nidec的外转子无刷电机如何拆解更换轴承?

楼主(2024-10-27):
有拆机过得大神指点下如何顺利将轴承拆出来?

网友:
要有拉马 先把后面的外转子拉出来,然后再拉出轴承

网友A:
有个坛友换个这个电机的轴,搜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坛友换个这个电机的轴,搜的看看

搜了一下,没有详细过程

网友:
外转子电机,估计要拉马

网友:
有拉马的话,给那三个固定电机的螺丝孔拧螺丝,螺丝后面绑个铁圈,三爪拉马钩住铁圈就可以把电机轴顶出来了。没有拉马的话,直接用锤子把轴敲出来,为了避免敲坏轴,可以在轴上面垫块铝板或铜板,轴承都是要换的就不用管它好坏了。

网友:
应该自制一个拉马才行

网友:
借助专用工具吧

网友:
研究好了发个怎么拆的教程来

网友:
本来也想改造,要换轴承太麻烦了

网友:
外转子电机

网友:
难拆呀,拆坏可能性大

网友:
要买拉马工具,尖头螺杆顶住电机轴凹槽。最好有圆形厚铁片开孔,拧在电机螺丝孔,让拉马受力。

网友:
这货就轴承最关键了,整个电机核心偏一点就废,我只是轴承加了机油噪音反而变很大

网友:
看起来费劲啊

网友:
拆下外转子,轴承拿东西一撞就下来了

网友:
要不直接卖了,再买一个新的

网友:
你把轴承用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