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8se通话杂音维修

楼主(2024-10-27):
故障现象:通话杂音
故障位置:U703
维修方案:更换u703

不专业的就是没办法,能查得到故障又怎样,没配件啊,但是又拆成这样了,很不甘心,不能看着到嘴的鸭子飞走,最近都没有很容易能就搞钱的私活,都是掉头发的活

没配件,怎么办。在抽完第三支有害健康之后,搞,决定改,办法一样多,翻出一个烂手机的充电小板拆旧件来改,看样子旧件好像也是小米的,但是不记得哪个型号的了

怎么改?来分析一下电路,看着那么多脚,其实都是地的多,有用的就花其中那个VDD和OUTPUT,这是干嘛的我也不懂,反正除了地就两根线嘛,一共飞了三根线。测试ok
下面请看飞线,没法看啊,但是,你就说它能不能用吧,能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高手飞线啊

网友A:
楼主专业修手机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专业修手机的嘛??

不是专业,专业还会没几毛钱的配件吗?

网友:
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吧

网友B:
一看就是专业维修师

网友:
专业维修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专业维修师

伪专业,如果是专业就不会没有配件了,我问了一下专业的,他们有配件,但是要去拿,不想动了

网友C:
这手机够老的了,该换新的了。

网友:
懂这个可以赚完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手机够老的了,该换新的了。

老人没有什么要求的,毕竟那一代人节约嘛,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这都行,我是不敢下手,拆开一台佳能相机被乃泡启动电容电了几下直接扔抽屉懒得动了.

网友D:
对待故障就要永不言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待故障就要永不言弃

很多时候都是硬着头皮修下去的,当然,还有很多翻车的我没说而已

网友:
牛批啊!紫薯布丁

网友E:
不是喇叭的问题吗

网友:
小米的手机看着不错,其实质量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喇叭的问题吗

对方听到杂音,不是外放杂音

网友:
飞线高手!换小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