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MAS0902加PF673(N28A)开卡报错

楼主(2024-10-27):
芯片上两个丝印都查了下一个N28A一个N28用一个开卡软件估计也没问题

开卡就设置了这个别的都没动 准备先跑rdt

一个软件几分钟后报这个错误

另一个直接报这个错

系统的问题换了个固态从新装的系统没问题了

点击Auto 后提示这个  缺少bin文件

点击确定后提示这个

网友A:
闪存都选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都选错了啊

软件打开 固态短接后就显示这个  点击auto detect 就显示未响应

乱点黄色部分出现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打开 固态短接后就显示这个  点击auto detect 就显示未响应

乱点黄色部分出现这个

上面的type中的内存选择的是B0KB啊,选错了

网友B:
没响应的话你用其它版本MAS0902工具打开,点Auto Detect识别颗粒,然后再确定用哪个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type中的内存选择的是B0KB啊,选错了

换了台win7电脑就能用了 win10电脑总是未响应 我以为是软件有问题呢换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型号也没选对,软件估计也没选对,里面要有这颗粒对应的固件,其他型号的开不了

网友(2024-12-17):
里面要有这颗粒对应的固件,其他型号的开不了

网友:
里面要有这颗粒对应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响应的话你用其它版本MAS0902工具打开,点Auto Detect识别颗粒,然后再确定用哪个工具。 ...

默认TYPE是没有那个工具的,怎么导入相应工具,下载好了,不知道放到哪里去,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