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老手机买不到钢化膜了,怎么办?是否有办法自己diy钢化膜?

楼主(2024-10-27):
没钢化膜,手机再摔几下,是不是就没法用了。
有办法自己切割diy钢化膜么?diy的难度有多大?

网友:
这种思维很可怕,要跳出来,DIY成本高于换手机。需要买一个大于这个手机屏幕的钢化膜,然后退火,切割,再加温钢化

网友:
都钢化了  还怎么切割?  水凝膜倒是可以剪一下的

网友:
想太多。试试用剪刀来剪、裁纸刀来割,你看边缘能弄得好吗?

网友:
可以不用钢化膜,直接网购全包手机壳。

网友:
没钢化膜可以试试弄个手机套带,或者直接裸奔吧,坏了好换新

网友:
什么手机还能买不到钢化膜?现在连iPhone4的钢化膜都能买到,再早就是诺基亚了。
实在找不到可以买屏幕差不多大的其他手机的膜贴上凑合用!

网友:
只要屏幕大小接近,没有满足不了的,就像以前我用OPPO手机,买苹果的膜照样贴,就是苹果Home键有个孔,在我的OPPO上就变了个坑。

网友:
先说一下手机型号

网友:
用透明胶带粘上就是膜

网友:
楼主的精神可嘉,佩服敢想敢做的精神

网友:
手机是消费品,用下用下就变成废品,又不是保值品,用久了,随便用,不用心疼,是时间就换

网友:
换个手机比较合适

网友:
只要屏幕大小接近

网友A:
现在手机配上硅胶套有个缓冲,不注意摔几次也没事。

网友:
肯定能买到,可能便宜的没有

网友:
到街边贴膜的地方,他们会搞好的。

网友:
老手机就不贴了呗,不贴问题也不大

网友:
一直裸屏用,手机没这么娇气,摔几下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手机配上硅胶套有个缓冲,不注意摔几次也没事。

上硅胶套不保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