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吊车控制器 输出芯片无电源 多层板找不到问题

楼主(2024-10-27):
拆了个吊车控制器324电源接的3.3V。输出芯片无电源。多层板找不到问题。

网友:
坐等继续上图,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楼主:
里面板流量上网有点慢。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那个原件烫就是那个原件短路了

楼主:
没烫的可能有开路的地方。

网友:
这个贴没法判断

网友:
那个电解电容好像爆了?还是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
里面还廷复杂

楼主:
电容没坏。不通的地方有继电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