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个万用表,顺带问下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楼主(2024-10-27):
之前那块胜利放在车里备用了,今年年初买了个UT136B+(平时也就测量电压、通断最多,没必要太好的)
放家里也没怎么用,这两天突然感觉旋钮有点卡顿,拆开看下,这芯片居然是一坨的XX,我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正面照

拆螺丝

这封装,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啊

卡顿的原因找到了,就打了那么一丢丢的润滑剂

自己用,没必要省那么一点润滑剂,打满一圈,完美解决!

楼主:
习惯性占楼!

网友:
牛屎这么方,怎么可能是假货?

网友:
不能以牛屎来判断!你可以用它测电压、电流和电阻.再用另外一个靓表同样测量,用误差百分比和表内元件的质量综合比较,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假货.

网友:
肯定是假货,我的都是独立的芯片

网友:
看着不错啊,应该是正品吧

网友:
楼主认为应是硬芯,葫芦壳15B也是牛屎。

网友:
现在几乎全是尿芯了!!!!

网友:
没有,就是这样

网友:
买到牛屎肯定是假货了

网友A:
现在的万用表用牛屎很正常的。

网友:
现在没几个厂家舍得用硬心

网友:
牛屎与硬芯区别只是封装材料不同而已,硬芯只不过是成本稍高一丁点,防潮好一丁点,耐高温好很多,维修更方便,一般正常便用并无区别,我牛屎表也有,硬芯表也有,平时抓起就用,根本没觉得自己在用牛屎还是硬芯,脑里只有测量数值是否异常,只有使用次数多了,你就对硬芯与否并不看重,如果对硬芯情有独钟,有空就找一些旧电脑的内存天天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硬芯,够过瘾吧

网友:
真的!啊?真的!啊?完全是真的!砖家说不仅成色很好,具有工艺品价值,如果拿到市场上公开出售,起码这个数!五千?

网友:
互撸克的还有牛屎呢

网友:
方片芯的,是高级牛屎

网友:
正常,大部分都是牛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万用表用牛屎很正常的。

不用现在,我2001年买的vc97就是牛屎,不过一直服役中,20多年了还没坏。

网友:
看这做工不像假货,不能用是否硬封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