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今天维修线路,发现LED灯影响闪光灯爆闪

楼主(2024-10-27):
今天摄影店来电话,说灯开关灯影响闪光灯故障,开灯一刹间闪一下,后来查下来,是LED灯高频影响,移一下闪光灯位置就正常了

网友:
图片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
看不出闪烁

网友:
图片看不明白。。

网友:
led灯估计太差

网友:
摄影店对这个要求高

网友A:
你是闪光灯维修还是led灯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闪光灯维修还是led灯维修

LED灯高频影响了摄影的闪光灯,放置距离远点就好了

网友:
看不明白,看不明白。

网友:
看不懂+1路过。

网友:
还能这么玩的?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他这个摄影灯是手动控制的,在灯上调节闪光功率,引闪不带通讯,只要是闪光都能引闪,如果用白炽灯照明还有一个缓冲,LED开灯就是最大亮度,相当于闪光,所以引闪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