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特尖万用表笔制作

楼主(2024-10-27):
利用探针改造万用表笔,精密维修必备工具

早早就有改造过两副,用缝衣服的的不锈钢针改造,硬度也非常好,但缝衣针总体直径还是太细,就想找个直径粗点但尖尖部分又特别细的,想到如今探针型号众多,总有一款适合改造的,就立马行动,还真找到有,总外经1.37mm,针脖直径0.9mm,镶嵌弹簧1.0mm左右,要改特尖笔杆又不能太粗,早早屯的进口细杆表笔改造下,特尖钢针采用镀金钢制探针拆芯制作(注意:探针尖有多种材料,有磷铜、SK4高碳钢、等等),钻孔1.0,顺便把优利德的特尖也改造一下,优利德的特尖应该是磷铜镀金,但也还是太软了。

网友A:
探针好不好没仔细看手机拍照功能很好,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探针好不好没仔细看手机拍照功能很好,什么型号?

网友B:
你这个针是什么材质的,某宝买的大部都会生锈

网友:
手真的好巧,那么点的东西都能弄得那么好。

网友:
钻这个小孔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针是什么材质的,某宝买的大部都会生锈

不会吧镀金的,欧探、英钢,生锈了再说,随时可以换针

网友:
铜针捅几次就弯了,这个好

网友:
表笔上哪个孔是怎样形成的,这么细是钻出来的吗?

网友:
这能不偏不倚的钻个洞厉害

网友:
现在的电路另件微小密集,粗头表笔根本无法测试,稍不注意就会短路,特尖表笔是潮流。我就是用的大号针改制的,非常好用

网友:
够尖够长,保护套必须要用,特别是有小孩的家里。

网友:
好啊,这个办法好!上次不小心测220V短路了,废一个表笔针,还没修呢。

网友:
什么材质的,阻值多少?

网友:
做得漂亮!我是直接用的缝衣针

网友:
厉害啊,这个孔怎么钻的这么丝滑?我也这样钻,但是孔钻不正,经常侧面打穿

网友:
我现在使用1mm和1.7mm粗的缝衣针做表笔尖,最常用的是这两个规格

网友:
做的很好,像商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