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玛电动自行车加装转向灯

楼主(2024-10-27):
继上期刹车维修完毕后,就想给小电动升级一下.主要是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需要在一个红绿灯左转.没有转向灯,就需要随时看后面右转的机动车,没法给他们提示.

研究了很久,转向灯的原理就是有个继电器(闪光器)然后接到钥匙门后面电源正极上,然后再接到转向开关,接个蜂鸣器,再接到左右转向灯.前后转向灯是并联的.还要注意电动车是48v的,有个好看的转向灯是12v的,用不了.我嫌麻烦,最后买了个套装.
套装里面带前后两套转向灯,接线盒,蜂鸣器,开关.前面转向灯是流水的,还带白色日行灯,后面转向灯我选的是红色日行灯,然后把原车的晚上红灯改成刹车灯了,这个慢慢讲.

到货了先试一下灯亮没问题,然后就接线.拆开尾座,能看到控制器.找到防盗器,钥匙门和正极是接到防盗器上的.钥匙门开,一根线就有电了.就是这根正极,把接线盒连上去,负极在旁边试出来也连上.

然后就是安装前后转向灯

最后把接线盒放到电池仓.蜂鸣器放在电池盒旁边

这样转向灯就接好了.

原车尾灯是晚上开到大灯档,自动长亮红灯,不是刹车灯.而刹车是有信号线的.看过视频,就是尾灯连接的接头哪里.接头是四根针,两个是大灯后常亮,两个是刹车灯.试几次就知道了.把接头里面的针退出来重新安装就好了.

看一下装好的效果.我嫌蜂鸣器太响了.用胶布粘上了.后来出去发现还得是响一点才够警示作用.

网友A:
用厚一点的塑料袋(自封袋)套住,里面放一小包硅胶干燥剂,封口用轧带扎好口朝下,如果考虑夏天过涉水的情况,可以再封口处打上密封胶。然后这个模块寿命会有质的飞跃。

网友B:
最好是能塞进灯头里边去,

网友C:
白盒子没打开瞅瞅

网友:
目测夏天大雨,白盒子要泡水

网友:
线够长的话最好放后座下面,不够就按2楼说的

网友:
看起来效果很好。另外防水确实要注意。

网友:
要想防水效果好,最好是包起来

网友D:
原车前面带转向灯,想着拆开给后面并联上,结果改完有一个转向灯不工作了

网友E:
前后都带转向灯了,刚开始我还想说加了前面的不加后面的转向灯?不如买两套。

网友:
现在都模块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厚一点的塑料袋(自封袋)套住,里面放一小包硅胶干燥剂,封口用轧带扎好口朝下,如果考虑夏天过涉水的情况 ...

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能塞进灯头里边去,

线不够长,而且灯头里面空间不够,再有就是换过大灯,少了一个罩,灯头里面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车前面带转向灯,想着拆开给后面并联上,结果改完有一个转向灯不工作了 ...

估计是接触不好,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后都带转向灯了,刚开始我还想说加了前面的不加后面的转向灯?不如买两套。
...

是啊,就是觉得这家套装还挺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盒子没打开瞅瞅

里面应该就是接的线头.还应该有个闪光器吧.不想折腾了.能用就行

网友:
前几天看多多  有那种手把的转向灯

网友F:
蛮实用的,要花几十大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蛮实用的,要花几十大圆?

全下来一共83大元,一套灯+蜂鸣器

网友:
这得花不少钱吧,也要费不少工。就不知道这些设计标准的都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