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明基27寸液晶显示器横条纹的问题

楼主(2024-10-27):
自用的明基27寸ew2755zh液晶显示器,前几天晚上使用中出现闪烁,几秒后就成了下图所示,画面向上移位,还有很多细的横条纹,模糊不清,不接任何视频线也是一样。进工程模式看通电大概是43179小时。

拆机后主板如下,目测没有发现电容失效。

边板如图,3R3上面那颗auo m201-20的ic烫手,更换后也是同样故障,也发烫,vgh1 30v,vgl1 -10v,addv_vcom1 14.5v,v33,v33_vcom1都是3.3v。

这是帮在屏幕边的驱动ic挂了?还是屏挂了?时序ic是不是都是比较烫手的?

网友:
明基都快倒闭了,支持下吧

网友:
这个不好修,估计和那个没有关系吧。

网友:
先擦擦接口 然后就是……明基的设计问题   通病

网友:
把屏线触点全擦一下,试试

网友:
横条纹是移动的一般是屏线问题或有电容失效。

网友:
5楼6楼说的对啊。先查它吧

网友:
反正闲着就把所有电容都换一轮~

楼主:
屏线清理过,没用,昨天用手触碰时序ic的过程中发现画面会跳动,但过了一会就黑屏了,断电测量100电感旁边的二极管,电容,都短路了,拆了两个电容,画面倒是不移位,不跳动了,但是出现竖条纹,不知道是哪个元件短路导致的,大概率还是边板的问题,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
这种故障处理起来还是挺麻烦的。我也来学习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网友:
可能是元件的问题

网友:
把电容都换掉,看看效果